[工仪] 胜利VC890C+转盘档位失灵,稍微清理一下就正常了。

楼主(2019-09-27):
今天在公司修东西,需要用万用表,于是就在工具室里找到了这部胜利VC890C+,
用倒是能用,就是很多转盘档位都失灵,

大部分的档位要像这样用力按着转盘才能用,可能是接触不良,
准备拆开稍微清理一下

电池和保险丝

我拆的时候用热风枪吹了标签,拆下来就是完整的

刀盘位置

转盘很脏

用电子清洁液擦了好几遍,污垢还是挺多的

上电测试

不用压住也是可以正常用的了

档位都正常了,还回去

然后又在工具箱里又找到一个88D,也有问题,
通电蜂鸣器就一直响,到时候拆开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A:
触盘上摸点油,经久耐用,我的十几年了没出问题

网友:
图片很清晰,好~

网友:
谢谢分享,我的胜利表也偶尔的失灵,按着来回拨两圈就又好了。

网友:
好手艺,都能自己修

网友:
同款,我的档位是抽风,偶尔选电容档会自己显示电流,关机档也不关,重新拨动一次就好,拆开清理之后也这样。。。。。

网友:
厉害了,一出手肯定没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触盘上摸点油,经久耐用,我的十几年了没出问题

摸啥油?菜籽油还是金龙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摸啥油?菜籽油还是金龙鱼?

黄油,只能用倩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黄油,只能用倩碧的

马家导电油脂是不是好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马家导电油脂是不是好点?

那就全失灵了
锂基脂,凡士林都行
钙基也凑合,不能用含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全失灵了
锂基脂,凡士林都行
钙基也凑合,不能用含钼的

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