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一体化T12烙铁

楼主(2019-09-27):
本制作为;模拟数显感应休眠热拔插可调温一体化白光T12电烙铁。大家看明白没?(手动捂嘴笑)简而言之,本烙铁由黄花907手柄改制,内置人体感应休眠,模拟数显和驱动。   工作原理是;当烙铁离开人体(手),内置感应电路动作,温度随即降至休眠温度,这个温度大约是焊锡融化的临界点。 当拿起烙铁,温度在2S左右即升温至设定的工作温度(比如350度)。    烙铁休眠的目的是使烙铁头保持在良好的工作状态,不会因长时间高温而烧蚀,如果你忘了关,开一整天也没事。   而在各种休眠检测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开关、位置、震动、磁感应等)中,本烙铁采用的无接触人体感应方式是较优方案。   模拟数显跟踪显示设定与休眠温度,让使用者心中有数。   先看完成后的全貌。

接口采用标准5.5/2.1 DC座,便于和各种电源适配。

   模拟数显是显示的设定温度。T12白光控制器的工作原理就决定了其实际温度必然是波动的。如果实时显示实际温度,反而会给人不稳定的感觉。所以下面的照片拍摄是有点取巧的,但按本电路,高温段(工作时)显示误差不大,低温段(休眠时)有较大负误差,但因为是休眠,所以完全无影响。   当烙铁搁置时,此时实际温度在155至190度范围内波动。

拿起烙铁,正常焊接。

电路是基于616mini V5.5板,俗称“一分钱控制板”稍加改动并增加休眠和数显而成。

   T12驱动控制部分,为了使显示与实际温度大致吻合,有点小的改动见图;取消了R2、R3,增加了R01、R02、R03,并短接了LO焊盘。 当拿起烙铁,TTP223输出开路,对A点电压无影响,A点电压约4.4V左右,电位器中点电压3.56V,显示356表示为356度,烙铁正常工作。 当烙铁搁置,TTP223导通,A点电压由D1正向压降钳制降为约2V,电位器中点电压1.60V,显示为160度,烙铁降温休眠。   中点电压也就是电烙铁的温度设置电压,以上。TTP223,   这是一款无接触人体感应开关IC,在这里工作在“高电平有效的直接模式”,也就是其4、6脚什么都不接。由于这个元件很小,焊接不方便,可以把这两个脚剪掉。图为TTP223与1206封装贴片电阻对照。   TTP223第3脚为感应输入端,手册介绍其对地应接几十P电容使其工作并调节灵敏度,实际上由于PCB板存在分布电容,所以应视情况而定。

本烙铁实际没有接这个电容,感应距离约8毫米,隔着手柄外壳正好合适。

电压表头   因为三线制带自动移位的超小型表头较少见,所以采用X宝上的二线制0.28吋带自动移位表头改制(我不知道是否还有更小的表头)。自动移位是指当10V以内时,可显示2位小数。改制   找到“+”极采样电阻端,断开与电源“+”的铜箔,单独引线作输入端。   断开数码管小数点端电阻。   其它版本方案按此更改即可。

发光二极管D1   D1的正向压降直接影响休眠温度,兼做休眠指示。   因为驱动板上,电源指示为绿色LED,工作指示为红色LED,那么休眠指示用蓝色最好。但蓝光LED的正向压降太高,会使得休眠温度过高。不得已使用了绿色LED,实际正向压降约2V。PCB及组装

感应线是一段0.5mm漆包线。由于数显表头安装孔使得PCB边上铜箔太窄,不利于大电流通过,所以在数码管外包焊了两段薄铜带。

完成

如果有带拨盘的小电位器当然很好,可我没有,所以;

电源线是AWG18,0.75平方超软硅胶线,比一般多芯硅胶线好太多。   本制作实用性强,成本低廉,便于坛友们仿制。其中TTP223价格不高邮费贵,但可以从一些感应小灯之类的上面拆得。   这一烙铁在手,瞬间显得高大上,实为居家旅行、剁手装酷之利器。呵呵~~~~~

网友:
这个不错,有点意思,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真是小巧,为楼主赞一个

网友:
你这Ctrl+C Ctrl+V也太敷衍了吧…

网友:
为楼主赞一个!小巧实用。请问。是用24V供电吗,控制器模块是购买的成品吗,那么小,不知哪一家有。

网友A:
你应该画个一体的板,然后发动大家都去你家注册免费打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画个一体的板,然后发动大家都去你家注册免费打板,

是滴!!!!

网友:
两线改三线教程不错

网友:
这个改装好

楼主:
哈哈哈,可以有。

网友:
此为矿坛的制作,我搭了电路试过烙铁头直接烧红,温度误差太大,

网友:
楼主还是爆照。头像里的那个美女的照片。。。。。肯定要被加精!!!

网友:
很好,动手能力强

网友:
厉害,电路改造牛逼。

网友:
创意不错,很实用

网友:
膜拜这样的手工呀。

网友:
是不是可以理解,电压表在此的作用是显示电位器的调节设定电压而不是

网友:
我也画了张一体化支架,还在电脑上,不知道会不会用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