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创] 帮忙看一下是U盘主控坏了还是存储芯片坏了?

楼主(2019-09-27):
U盘品牌:Kingston(金士顿)
U盘型号:DataTraveler 3.0
U盘接口:USB 3.0
主控牌子:鑫创(Solid State System)
主控型号:SSS 6132

这个U盘平时两用,一个用途是做启动盘,另一用途是做数据存储。
没想到这次使用发生读取不到盘符的问题。
现在U盘插入电脑,设备管理器中的磁盘驱动器里是可以识别到的品牌型号,
但是盘符始终是读取不出来,过一会儿就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然后在设备管理器中的磁盘驱动器里就没有刚刚读取的U盘品牌型号了。
换过USB口,试过其他电脑USB口也是一样的。

请问这个是U盘的主控坏了还是存储芯片坏了?

补充内容 (2019-10-13 13:21):
将闪存芯片焊下贴到同型号主控电路板上能读取里面的数据么?

网友A:
主控或者其他原件,不可能是闪存颗粒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或者其他原件,不可能是闪存颗粒的问题

那把存储芯片焊下来贴在相同的主控电路板上就能够直接读取数据?

网友B:
我感觉你需要重新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你需要重新量产。

都无法识别的USB设备,请问怎么去量产?

楼主:
昨天U盘忘记拔了,一直插在电脑USB口中,今天一大早开机就直接进PE了,在PE下各程序都可以正常操作,但还是看不到存储文件的盘符。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把存储芯片焊下来贴在相同的主控电路板上就能够直接读取数据?

数据几乎是不可找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据几乎是不可找回的

那为什么还能U盘启动进入PE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把存储芯片焊下来贴在相同的主控电路板上就能够直接读取数据?

焊上量产数据就没了,基本找不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上量产数据就没了,基本找不回

焊在同样的主控电路板上不能直接识别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在同样的主控电路板上不能直接识别么?

不能直接读写的,基本都要重新量产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在同样的主控电路板上不能直接识别么?

要着重新量产的

网友:
主控或其他东西坏了。

网友D:
放弃吧,鑫创量产工具是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弃吧,鑫创量产工具是没有的。。。

那把存储芯片焊下来贴在其他主控电路板中,能够直接读取到里面的信息?

楼主:
想要里面的数据,请高人指教!

网友:
你说用这U盘引导,还能进PE?如果是的话,那就把U盘插到电脑后面的USB口上面看看.

网友:
我感觉很大概率是固件坏了,短接闪存29和30脚联机,如果能正常识别,就是固件坏了。如果数据很重要,就找坛里的大神做数据恢复吧,数据恢复价钱好像很高哦,要有个心理准备。如果不是很重要,就换个主控板重新量产吧,原机的3S主控坛友说网上找不到量产软件。手机打字真累人啊!!!

网友:
固件存储在闪存里,先确定一下是不是固件坏了,如果是固件坏了你换主控板又有什么用呢?

网友:
要把存储芯片 取下放到编程器上 才能读取资料 前提芯片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