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E900怎么在保留iptv的基础上精简系统?

楼主(2019-09-27):
河北联通,创维e900机顶盒,这款可以方便的开启调试,通过悟空遥控器也可以安装应用。只是系统自带桌面很复杂 没法快速打开自己装的应用。  试过其他论坛里的精简批处理,但是精简完了iptv都给整没了,有没有大侠知道怎么在保留iptv的基础上精简系统 安装第三方桌面

网友:
支持,同样有这个疑问

网友A:
参考我这个贴: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97198
目前还一直用这个,还挺好

楼主:
你这其实就是直接装了桌面,然后用选择默认桌面的方式。这样会不会不稳定?比如重启以后又要选择桌面,万一别人不懂给选成自带桌面 又要费劲一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我这个贴: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97198
目前还一直用这个,还挺好
...

还有一点就是如果在当贝桌面界面接着按返回,会不会把桌面就退出了,又回到了原机界面?毕竟原机的桌面才是最终的桌面 而你又没有精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点就是如果在当贝桌面界面接着按返回,会不会把桌面就退出了,又回到了原机界面?毕竟原机的桌面才 ...

第一次进当贝桌面有个提示,选始终(选择当贝桌面)按返回就不会回到原桌面了,而且开机默认直接进当贝(原机的iptv那个app可以按+放到桌面按+)。
然后在应用里有个原桌面的APP,你点它时才会回到原桌面,但回去了就得再重启盒子才能再回到当贝桌面

网友(2022-03-30):
引用 网友A:
参考我这个贴: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97198
目前还一直用这个,还挺好
...

我去  我都不够点开的档次

网友(2023-06-02):
固定桌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