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论坛推荐买的一拖一无线灯开关,看看能否暗中。。。

楼主(2019-09-27):
拆解论坛推荐买的一拖一无线灯开关,看看能否暗中。。。

这是无线开关部分,外观跟普通灯开关没区别,实际按压就感觉出来了,这个是里边有个微动开关的,并不能恩过来恩过去。

这是主开关,跟无线开关外观无二,除了下边厚点,有接线孔。

主开关反面,五个孔,跟TB页面介绍一样,两个没标的孔是火线控制输出2和3,嘿嘿嘿,所以能否暗中改成三路的,嘿嘿。。。。。。。

先拆无线开关看看。

就一块电路板,芯片AD1301,这明显一路,二路,三路都是同一个模板啊,就缺几个原件和开关,暗中。。。嘿嘿,的可能性更高了

这是主开关部分,卸开四个小螺丝就能取下电路板,看着另外两路的电路都有,看来暗中。。的可能性又增加了。

取下电路板后的后盖,加装2,3路都不用在开孔了。

主电路板反面,看到这,微笑逐渐消失,剩余两路的原件都没有啊,缺太多东西了,暗中。。。的可能性没了,顿觉索然无味

十四脚芯片应该是磨过了,没有标识,附近的另一个标是个24C02

主开关的天线接收部分,下边是个蜂鸣器,各种提示及报警信息用。

这是附件,12v小电池已经安装到无线开关里了,安规电容是在关灯后灯还微光或者闪烁时并到零火线上用的。
没有其他东西了,本来想暗中改造,这下改不了了,这电路补全工程量有点大,何况原件不全,索然无味,索然无味啊。

展示个cpu钥匙扣,i9-9900k哟,当然。。。是假的。。。END:sweat:

楼主:
已经复原,并扔到床底下吃灰,就是图个新鲜,并没有想到用到哪里,看看回老家时能用上不。

楼主:
论坛里当时撸的无线门铃,拿回家装上,可能是隔了两堵墙吧,门铃时灵时不灵的,我说很便宜,我爸说竟买些没用的玩意(嫌弃它时灵时不灵)

楼主:
所以这回一定测试好,再看看回家装上用,不然又成了没用的玩意

网友:
CPU,激光打标

楼主:
打不打的吧,对于制造厂家来说,这玩意应该已经没有任何技术问题,都是很成熟的方案了,感觉多此一举了。

楼主:
注意事项里写遥控距离大于30M??!!写在注意事项里,应该不能理解为夸它的信号距离非常远,而应该理解为要这么做才行,那么30米内不能用??!!哈哈哈

网友A:
看淘宝介绍只接两根线L1和LA,不接零线能用?

楼主:
经测试,原灯线可以正常使用,就是说主开关的零线接也行,不接也行,这样就不用单独拉零线了。主开关关闭时亮蓝灯,开启时不亮指示灯,无线开关按下亮红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淘宝介绍只接两根线L1和LA,不接零线能用?

刚刚测试过,不接可用

楼主:
是的,tb买的,十四五块弄的,忘了磨角,扎得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