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 元作 』经过风雨锤炼的国产电锤!

楼主(2019-09-27):
『 元作 』经过风雨锤炼的国产电锤!
帮朋友干个小活 ,借的电锤,欣赏了外观 ,觉得有意思。
貌似标识800W的电锤 。

看出来经历的风雨 和彩虹

风扇口,里面黑漆漆的,貌似很多油,要么是漏油,要么是加的油。

加油口,和转换开关都是油。

铝合金体的电锤,重量挺压手。

电机下面带散热孔

夹头部分安装不到位

里面貌似卡滞,滚珠卡死?

试验打6个粗的孔,速度不快,应该是电锤老化,锤击力气小了 。

要打6个到孔,这个真没有我的7840速度快。

网友A:
有时候钻头没压到位,没有冲击,所以不好用,想办法把钻头压到位看看

网友:
我也有一个打打大孔好用  小孔不如大有5401

网友:
可能气缸部分密封不好,雀油了

网友B:
换付锤和活塞上的皮圈,加适量润滑脂,冲击力杠杠的,还不行就是冲击子卡死,或气缸磨损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付锤和活塞上的皮圈,加适量润滑脂,冲击力杠杠的,还不行就是冲击子卡死,或气缸磨损太大 ...

这是见到坏的就想修 ,不是自己的我都懒得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钻头没压到位,没有冲击,所以不好用,想办法把钻头压到位看看

有冲击,无力

网友:
外壳结实,不怕磕碰。这次怎么没拆?

网友:
恒友的电锤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