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瓶车锂电池充电器问题

楼主(2019-09-27):
电瓶车充电被人把充电器偷了,以前真没注意充电接口是4芯的,去修车那也没有,上深水宝找了一圈没找到4芯插头的,请教大神们改2芯插头使用会有问题吗?

网友A:
没问题,注意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注意极性,

好的,再多问下黄色细线和红色细线是干嘛的?直接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注意极性,

细线是什么用处,电压反馈?

网友:
有点像卡农头,不过常见是三芯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再多问下黄色细线和红色细线是干嘛的?直接拔了?

细线可能是温度检测用的,防止电池过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细线可能是温度检测用的,防止电池过热

上面没温度探头,直接到插座上的,另一头插在保护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注意极性,

改了后充不进电,无输出,两根细线应该是检测什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了后充不进电,无输出,两根细线应该是检测什么的。

那就看来板子上面接啥了,感觉是插头里面的短接,相当于开关的作用

楼主:
这是小板,充电插头插上细线输出有2.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看来板子上面接啥了,感觉是插头里面的短接,相当于开关的作用

上图了。

网友:
应该是给板子供电的

网友A:
红线接正极,黄线接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线接正极,黄线接负极

可以了,看来真是需要供电,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了,看来真是需要供电,谢谢!

说说到底咋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说到底咋接的呢?

按你说的,红线接正极,黄线接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