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二极管的问题,请老师解惑!

楼主(2019-09-27):
电路板上的二极管,拆下来量是正常的,焊到主板上面确是通的,请老师们解惑!!

网友:
请根据实际电路来进行具体的分析。只言片语是没办法解决问题的。

网友:
没有电路神仙难解

网友A:
你的二极管电路上是不是有电感、变压器之类的东西?

网友:
多半是并连在电感上了

网友:
估计这二极管是并在继电器绕组上的那类功能用的。

网友:
拆下二极管,测量两个焊点电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二极管电路上是不是有电感、变压器之类的东西?

是的,有两个变压器和两个电感!

网友:
外电路也计入在路电阻的,按5搂

网友:
二极管三极管还是拆下测量准确.

网友:
以上大神都说了,就看看了。

网友:
说明二极管没问题,你要有自信

网友:
二极管在板一有并联小电阻、电感之类的。

网友:
肯定以拆下测量为准的,在线测量除非你对照电路分析过。

网友:
那就是线路上有连通的啊~

网友B:
大神,问题出在其它地方了,有器件被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问题出在其它地方了,有器件被击穿,

电路板被一层厚厚的胶覆盖,测量太难了,板子质量好也有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