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CrystalDiskInfo好像温度超过100度就不显示了?

楼主(2019-09-27):
跑两个圈,温度是灰色的,但是HD tune又显示117度,报警了,再回来看CrystalDiskInfo温度那项,明明有的也是117度

网友A:
应该不是直接的显示温度吧

网友:
开锅了这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直接的显示温度吧

为啥我的不显示。冷却了就有,在97度时看到有显示了,所以肯定不是盘有问题

网友B:
没错  超过100°就不显示了  smi主控的温度相当恐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错  超过100°就不显示了  smi主控的温度相当恐怖

东芝,海力士,Intel是不是都用的SMI的主控?

网友:
又往慧荣头上扣屎盆子?做成U盘pcb小空间小热量散不出去温度当然高,人家本来就没打算让你放在U盘上用
以前sf2281的U盘温度就不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