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级大疆杠精

楼主(2019-09-27):
史诗级大疆杠精,就问还有谁?照片中的电芯组是用两个精灵3A电池组电芯并联完成的

网友A:
电路板没锁住?放进飞机里能识别起飞吗?
我跟我朋友加起来有3块鼓包的电池,好久前就寻思着这样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没锁住?放进飞机里能识别起飞吗?
我跟我朋友加起来有3块鼓包的电池,好久前就寻思着这样搞了。 ...

电路板锁了,要买那个EV2300解锁的。准备配一个电路板,然后把输出接口线延长一点在插在飞机上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没锁住?放进飞机里能识别起飞吗?
我跟我朋友加起来有3块鼓包的电池,好久前就寻思着这样搞了。 ...

为了安全起见,最好不要用鼓包电池这么搞。会出事的

网友:
这种还是不要折腾了,太危险了

网友B:
竟然是带锁的,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竟然是带锁的,坑

没有EV2300   EV2400最好别让飞机电池 磕着碰着 摔着不然就会自动锁起来

网友C:
锁电的几率大不大????

楼主(2020-04-21):
引用 网友C:
锁电的几率大不大????

断开电池就锁 飞行炸鸡也会锁

网友(2020-08-25):
引用 楼主:
断开电池就锁 飞行炸鸡也会锁

锁机的电池。单独电池是怎么个反应,4个灯怎么亮

网友(2020-11-29):
你这想法很好,就是一个电源控制板,怎么接两个平衡板?平衡好先焊接负极,插平衡线,焊接正极,可以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