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简单拆车载陶瓷天线,顺便求助关于摄像头静态IP怎么找的问题

楼主(2019-09-27):
有这么个摄像头HB-T8813,是中国移动3g网络那会的跑流量的摄像头,无开放onvif,不过它支持sim卡和有线网络。有线网络默认是有个静态IP的!!静态IP!!插路由不获取DHCP的,很久之前我不知道怎么样就找出来的,现在要用又忘了那个IP了,也忘了当时是这么找的,反正就知道有个特定的IP进去的。

这是底部,还有一个高斯贝尔代工的,这个东西主要是想弄好它,起一个震慑作用,,,有时候还能打开看一下图像,虽然640x480,不过主要就是想装个样子,看看一些不重要的地方,比如垃圾堆。,希望能把IP弄出来。(希望有大神帮忙,那些让我扔掉或者买一个的就算了吧)

接口

内部

德仪的达芬奇芯片以核心

螃蟹的10/100网卡

陶瓷天线,车载的

扒开,塑料老化脆脆的了

陶瓷天线

背后有个屏蔽罩

打开,没有滤波或者放大电路

拆线

发挥电线的最后价值吧

网友A:
接路由器上,然后看路由后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路由器上,然后看路由后台

你想多了,有些摄像头你插上根本不认,没有Ip根本读不出来

网友B:
这种摄像头估计也不支持onvif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路由器上,然后看路由后台

静态IP,不获取DHCP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摄像头估计也不支持onvif协议

是的,不支持的。当时扫过端口,就开了3个,其中一个就是80端口

网友C:
抓包软件wireshark,尽可能的不要接其他设备和外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抓包软件wireshark,尽可能的不要接其他设备和外网。

好的,我试试

网友D:
笨方法,FOR加PING,直接PING一个IP段,
如果不知道IP地址的前两段就不用这样子试了,没什么意义,
for /l %a in (1,1,255) do ping 192.168.0.%a
要给本地IP设置一个大点的子网,
运行好的话也许能找到,

网友:
看上去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笨方法,FOR加PING,直接PING一个IP段,
如果不知道IP地址的前两段就不用这样子试了,没什么意义,
for /l  ...

现在问题在于就是前面网段都不知道。试过192.168.0.0-196.168.255.255都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问题在于就是前面网段都不知道。试过192.168.0.0-196.168.255.255都没有

试之前要给本地连接一个大点的子网才行,比如255.255.0.0或直接用255.0.0.0,好像有六万多个IP地址吧,
如果前两位不知道的话,一个一个试就没必要了,大海捞针差不多,
想办法找工具吧,

网友(2020-01-28):
引用 楼主:
现在问题在于就是前面网段都不知道。试过192.168.0.0-196.168.255.255都没有

私网网段就几个,168的试完了还有几个网段

网友E:
GHOME 通用版本快速安装使用说明
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9/0218/6152005030002011.shtm

试试复位后能让机器自动获取ip么。
既然能插网线,固定ip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F:
Reset一下吧,然后找原厂说明书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GHOME 通用版本快速安装使用说明
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9/0218/6152005030002011.shtm

不获取。肯定是固定IP的,我之前弄出来过,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Reset一下吧,然后找原厂说明书就知道了

问题在于没有说明书啊

网友G:
四个孔那里应该是串口连电脑吧,用土豪金之类的连电脑

网友:
192.168.1.120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四个孔那里应该是串口连电脑吧,用土豪金之类的连电脑

不是,那是报警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