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简单拆修一体式水冷的水冷头。

楼主(2019-09-28):
  家里电脑前两天开始出现突然自动关机的情况,开始以为是电源坏了,拆开检查一番发现是显卡的水泵不转了。水冷是去年装到,到现在1年多点儿(参见《终于受不了电脑的噪音了,把去年买的水冷换上了。》)。因为是双水冷头一体式水冷,单独换一个没法换,电脑也急着用,想想这玩意就是个水泵,和电脑无刷风扇原理是一样的,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于是决定先拆开修修试试。先放上这货安装前的照片。

下图是出故障的水泵,通电后听不到转动的声音。

开始考虑可能是电路问题,毕竟水泵的结构太简单,不太容易出问题。于是对换两个水冷头的电路板,结果不转的还是不转,能转的依然能转,看来可以排除电路故障的可能。

说实话非常的不想拆水泵,因为拆开了不知道冷却液会不会漏出来,然而考虑了半天也实在没有其它办法,还是决定拆开水泵,于是拆掉底部的8颗固定螺丝。

结果拆开后只看到水道结构,看不到水泵,顿时心里一万头羊驼呼啸而过。。。。。

后又想起来电路板的固定螺丝非常紧,用来固定电路板的话按说不需要这么紧的螺丝,于是猜想水泵可能能从线路板这一面拆开。

仔细观察发现电路板下面的结构确实不是一个整体,从接缝处小心的撬,果然撬开了,水泵和顶盖是一体的。

  主体部分没什么特别的结构,可以看到腔体里有淡淡的黄绿色的冷却液,有点轻微的酒精的味道,成份估计是乙二醇之类的。然后水冷头的管子半硬不软的,一松手就会歪,冷却液就得洒一桌子。所以我只能一只手拿着水冷头,小心翼翼的不敢轻举妄动。

  用另一只手试了试水泵叶片,转动阻力非常大,用力转动几圈后阻力消失,转动就非常轻松了,仔细观察没发现有生锈之类的情况,估计是因为当时为了追求静音把供电电压调的太低,造成水泵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不能正常启动的情况,然后驱动线圈发热造成轴套和轴之间的杂质什么的干滞,然后就彻底不能启动,造成故障。重新装好水泵通电试机工作正常,然后把工作电压适当调高,以防再次出现同样问题。至此问题解决,又可以愉快的上网发贴子的。

网友A:
要加油了,不然还会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加油了,不然还会卡。

不知道该加什么油,这玩意直接泡在冷却液里,不知道哪种油合适,先这样用着吧。

网友(2020-05-21):
我也这问题 后来轴套磨损了·里面杂质还比较多·铜冷头·铝水箱会起电解反应·我后来换了个冷头加了防冻液

网友:
高粘度的润滑硅脂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水冷做工一般。

网友(2020-11-17):
这冷头本来就是服务器用的高转的,声音也不是大吧,用专用水冷液减少铜铝反应还能给轴芯润滑,用的6个这玩意7*24小时运转了一点事都没,每年从冷排加注口加液就行,缺液也会很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