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爱普生喷墨一体机 620F 拆机维修,报警“打印机错误,请查看手册”

楼主(2019-09-28):
       在用一台爱普生喷墨一体机620F,这可是曾经的高端机,打印速度就不恭维了,别的功能还是很满意的。不过最近它坏了,开机报警“打印机错误,请查看手册”,没有别的提示了。索性就拆开修一下。过程略繁琐,给用的上的人看看吧,我在拆的时候也搜过拆机教程,没有。

        我主要是以这个角度上进行拆机的,所以,角度问题朋友们自己适应下。

       数据接口处的盖板,只有一个螺丝固定,拆下盖板就能看到这些数据线和电机连接线。拆下这几个线头,直接拽就下来了,通往上面的都要拽下来,不需要特意记录哪个是哪个,都有颜色和形状对应,接不错的。

       画圈里面的线加上一根接地线都拆下来,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

       抬起扫描仪盖板,拧下圈圈里的螺丝,沿着箭头方向推,此时右边的连接处已经松开了,左侧向箭头方向推大概0.5cm就到头了,上下翻动大概就能拆下扫描仪组件了。

        拆下来是这个样子的。这时候小心抬起来扫描仪组件盖板,主要是主要那几根数据线。

拆下扫描仪组件后,可以看到这个上白下黑的东西,这个东西是扫描仪盖板的阻尼,可以支撑起盖板。想要拆掉中间的壳子,需要拆掉这个,不然螺丝拧不到。

       这个塑料壳,一共5根螺丝固定,上面有4个螺丝孔,十字的,拧下来。

        中间箭头指的是第5个螺丝的位置,拧下来,两侧箭头是弹片,向里推,就能把塑料壳抬起来了。

       抬起来这个盖板,由于前面板的卡扣,可能会有点阻碍,大不了掰断几个卡扣,问题不大,我是直接下手了,也没去统计战损。

       拆掉塑料盖之后,就能看到如下场景,方方的铁壳子里面就是主板,我要修的东西是废墨清洁组件,涉及不到主板,所以不需要单独拆主板,连带着下面的各种线也都不需要拆。箭头指的是按键面板的数据线。

       需要拆废墨泵,需要把底下的外壳也拆掉,实际上只有几个螺丝,我记得这边就是图中的三个位置。对称另一侧的螺丝位置忘了拍照,大概就是此图中间那个箭头对称的位置。

       拆废墨泵是关键的事,此处就一个螺丝,拧下来就可以。

       手指指的这个视角,可以看到废墨泵下面左右两侧有滑道,用力往外拽就可以下来了,不需要担心啥,没啥隐藏卡扣啥的。

       图中对比实际整套组件,还差一个齿轮组,下图会看到。主要介绍下故障点,就是箭头指着的地方,断了一个小立柱。

       此图是用哥俩好胶水粘上的小立柱,四周多堆了一点胶水,这种胶的好处就是可以堆料,让粘接部位更结实。注意下部那个白色的像是立柱的东西,那个是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它通过凸轮顶起来,挡住字车,挡住之后形成电机堵转,由此判断字车处于停止或清洁位置。

       就是这个齿轮组,我没拍其它角度,实际上是两个齿轮通过弹簧压紧的软传动齿轮组,背面是一个很多沟槽的半齿半凸轮结构,三组沟槽,一个沟槽被上图粘接的立柱限位,一个被吸墨泵口限位,一个通过转动升降喷头刮板,挂掉多余的墨水,跟擦玻璃一样。

       故障维修最好的结果就是找到病根,对症下药。这次维修的病根就是这个齿轮组了,这个软连接齿轮组原本中间是涂油的,软连接的意义在于当半齿半凸轮那个齿轮需要齿合的时候能够让全齿齿轮带一下,根本不要很大扭矩。而在实际使用中,齿轮组中间残留了墨水,墨水多黏啊,时间长了,阻力大了,软连接基本上相当于变成了刚性连接,导致立柱被硬生生的卡断了。所以,对这个齿轮组,拆开用酒精棉清理干净残墨,重新涂抹干净的塑料齿轮油,照原样装回去,然后恢复整机就好了。
       不得不说喷墨打印机设计的真是淋漓尽致,只有两个电机,却有那么多功能要靠转动来实现,更确切的说,是要靠其中一个电机负责字车的往复,靠另一个电机负责进纸、走纸、废墨泵吸引、字车止挡控制、喷头刮板控制,太可怕了。
       其中这些结构环环相扣,拆掉任何一个都不行,我原本以为那个齿轮组止挡坏了,不装这个齿轮不就完了,结果是,字车止挡无法升起,正常开机自检时,字车会先回到初始位(由于电机堵转电流变大判定到达右极限)--向左侧行走被止挡挡住(再次由于电机堵转判定到达字车限位)--被挡住了,则进入开机清洗流程;没被挡住,则判定为卡纸,会停止下一步动作。

网友A:
这贴写的比较详细,清晰易懂。

网友B:
学习了,我家也有一个的。以后坏了可以借鉴。谢谢

网友C:
这种塑料玩意儿光靠胶是粘不住的,我一般是找个大头针,烧红后从中间插进去,将断裂件和基底连接起来,再开始堆胶。

网友:
很详细的维修,大家以后可以参考

网友D:
看来楼主对这打印机机械结构非常熟悉,拆起来很顺手也描述得很清楚,能直接找到故障部位并能很快处理好。是高手行家!

网友E:
最讨厌拆废墨仓这块了,每次拆完手总是很脏

网友:
同款,换过主板和喷头,已经不想再修了目前在用佳能G4800

网友F:
K牌的螺丝刀啊,不错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我家也有一个的。以后坏了可以借鉴。谢谢

希望还是不坏的好,如果不想坏的话,建议及早拆开保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塑料玩意儿光靠胶是粘不住的,我一般是找个大头针,烧红后从中间插进去,将断裂件和基底连接起来,再开 ...

哥俩好这种胶最近用起来还不错,感觉能扛得住,不行以后再说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楼主对这打印机机械结构非常熟悉,拆起来很顺手也描述得很清楚,能直接找到故障部位并能很快处理好。是 ...

那是因为拆了不下5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讨厌拆废墨仓这块了,每次拆完手总是很脏

这是单位用的,自己家用的已经换成了激光一体机,不常用,总堵头

楼主:
引用 网友F:
K牌的螺丝刀啊,不错嘛

是易尔拓的,不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塑料玩意儿光靠胶是粘不住的,我一般是找个大头针,烧红后从中间插进去,将断裂件和基底连接起来,再开 ...

个大头针,这个办法厉害,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易尔拓的,不咋的

我们部门用的K牌螺丝刀的手柄也是这种配色。

网友:
谢谢  正要给他拆了洗 打印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贴写的比较详细,清晰易懂。

学习了,能不能演示一下进纸传感器的位置在哪,已经参照你的润滑了泵组件,我的机器是进纸歪斜,然后报卡纸,纸道无异物,想清理一下传感器

网友:
打印头有什么好办法清理吗

网友:
这论坛不咋会用,演示下进纸传感器吧,同款机器,并介绍下打印头清理的好办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