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手把手教你 制作一盏 便携无线锂电LED灯应急灯

楼主(2019-09-28):
本贴我首发在其他论坛,作者也是我本人,好久没来了M币是负数。。

创作立场声明:DIY业余玩家 有更好的改进方法还希望指出

制作理由

1.为了配合整套工具电池线,做了一个。。其实不太会用的上的 无线LED灯  =  =

2.看到一些大牌电动工具都有应急LED灯价格贵也没什么渠道购买于是动手做一个

3.开车遇到 远光GO 可以与之对射
外观展示
黄鱼有老哥定制了2个灯用于某威大脚板电池 转接板为3D打印购于黄鱼

右边为完成样机

手提LED灯套件购于黄鱼,卖家厂里做出口灯具,LED灯体后盖全铝合金

螺丝都是不锈钢,实事求是细节比某宝烂货好很多。

那么下面。就让我们开始改装之旅吧= =!
改装过程

1.首先第一步,很简单,你需要吧所有螺丝拆掉如下图

2.各种螺丝一定要 按拆解顺序放好,不然很容易弄乱

3.各主要部件介绍,由于LED灯耗电快,电池组没有过放保护,实际20V放电可能到12V,这样很不健康

所以加了电压显示,到15V以下可以去充电了 锂电最低电压2.7VX5节=13.5V 是安全的

   4.对后盖开孔,安装电压模块
先画出轮廓

钻出小孔

我的万用宝卖了- -所以只能这么弄了

上这种钻头轮一圈,然后剩下的部分老虎钳掰掉

锉刀稍微锉一下

安装进去正好
然后开始连线

这个很简单,输入正负 极接 降压模块IN  输出接LED灯,

电压测试模块 负极接输出,正极接开关,这样开启电源同时可以显示电池目前电压

然后.先测试一下是否正常,是否点亮

.点亮电压显示也正常,开始做绝缘

.线材整理,模块固定,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一把热熔胶枪来辅助免钉胶了,登登登- -

无线热熔胶枪二代,进化版- -!

他,带有电压显示实时监控

他,底座可以接上 20V充电器直接充电

他,颜色统一和谐大方

内部先用 热熔胶固定位置,然后上免钉胶固定,因为灯体发热 热熔胶后期会软化,
所以一定要用耐热的环保免钉胶固定,这里没有拍照,手上都是胶水没办法,直接看组合之后
电池底座也是,中间大面积 免钉胶,之后周边热熔胶预先固定,等待1个小时

没问题改装到此结束
使用效果

可以看一下图片示意,10W还是很亮的

远距离观察- -

——————————————————————————————————————

等空了之后做一个 30W的LED灯,做电池容量放电测试用以及遇到 远光GO 的时候,可以开启天窗让副驾驶拿出神秘武器与之决战- -!

网友:
还是不错的说,有空仿制

网友A:
我也做了两个,,,主要方便小巧,还是很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做了两个,,,主要方便小巧,还是很亮的

不错自用最主要是实用和方便~我这两个是给别人做的,用 WORX大脚板~

网友:
降压模块给个链接

网友:
没有强制过放保护差评。人力过放保护不可靠。毕竟是生产力工具,你不肯能总是看着它,结果忙忘记过放锂电池直接GG不解释。
不如直接自己设计充电,恒流,过放保护这几个部分,然后JLC开板,最后焊接调试装机。这样可靠性会好很多的。这就是我的建议。

网友B:
      我自己也做了一个4W的,实际灯珠板输入约5W。用的是市售的垃圾应急灯外壳改的,原来是铅蓄电池经过电阻去驱动LED,为了低发热,功率还不给足。48颗灯组还没人家一颗0.5W给足功率立亮呢!而且充电还是电容限流电流,完全没有过充过放保护。
      于是自行设计了专用的LED台灯模块板,绘制原理图后打样,写程序,调试,才有了它。支持过放保护,阈值3.15V左右,支持5档亮度,支持边冲边放,LED恒流驱动。这是改装后的实物图:
其中内部的充电芯片改版了三次:第一次用的是SY6912结果不能充电,无奈只好把充电芯片替换为TP4056然后飞线到已经做来的PCB上面,最后完成了这个你看到的作品;后来盯上了ADI家的LT4001,支持2A的DC-DC充电芯片,虽然电路复杂,效率不理想,还贵但是仍然选择它重绘了原理图和PCB;最后又无意中看到国产的ETA6002,这个芯片,效率更高而且支持电源路径管理,可以边冲边放,于是有了最终这个方案的定稿。虽然最后一版没测试,但是应该没什么问题,毕竟只是一个充电芯片的替换,其它没动过。

这是终稿PCB版图,完全可以批量复制。我打算以后有时间再买几个垃圾LED台灯来改造。

网友C:
壕的玩法,两三块钱包邮的射灯配WORX的电池组,改出来成本不低,但是亮度和显色性都不够好,性价比反而不高了。建议换大牌的LED吧,至少对得起WORX的电池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壕的玩法,两三块钱包邮的射灯配WORX的电池组,改出来成本不低,但是亮度和显色性都不够好,性价比反而不高 ...

1.这个套件。。2 .3块钱。。你给我个地址,要么你卖给我也可以,我出5块
2. LED灯珠是集成灯珠12V免驱,台湾晶元
3.WORX电池,2.0小脚板50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也做了一个4W的,实际灯珠板输入约5W。用的是市售的垃圾应急灯外壳改的,原来是铅蓄电池经过电 ...

你这个太牛X了- -
过放保护可以买成品,设定多少电压以下断电,我觉得是没必要加10W不算生产力工具- -
过几天放个 32W的套件

网友:
对远光go当然是聚光效果才好。。我有个H4 LED车灯,12V40W...想改又懒得改,毕竟很容易出事被毒打。。。

网友:
工作台整的真不错,羡慕ing……

网友:
很宽敞的工作间,羡慕

网友(2019-11-06):
我也是陽臺黨!

网友(2020-12-14):
这是和灯干上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