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德伟DCD995波箱,主轴拆解。

楼主(2019-09-28):
机器为洋二,发现同心度很差,(肉眼都能看到摆幅)所以要拆开研究一下,顺便保养一下波箱。怀疑是轴承问题,但是拆到主轴部分轴承不知道怎么取下,最后以失败告终。还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A:
竟然带冲击的 ,所以同心度会差些 。。。
轴承应该用拉马拉

网友:
新站老站的名子不是通用的吗,我为什么不能在老站登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带冲击的 ,所以同心度会差些 。。。
轴承应该用拉马拉

不知道从哪头拉

网友B:
牧田的冲击齿可以啦出来,得伟应该也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牧田的冲击齿可以啦出来,得伟应该也是一样的,

两头都有比轴承大的环,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C:
带电子扭力的不是996?   这个波箱和950系列的一样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电子扭力的不是996?   这个波箱和950系列的一样通用

995也是电子扭力

网友D:
得伟的齿轮要是和以前一样的是粗齿,那我必定是它的铁粉

网友(2020-01-30):
引用 网友D:
得伟的齿轮要是和以前一样的是粗齿,那我必定是它的铁粉

那只能买回998系列改锂电池了,我10多年前买的998洋垃圾,用到现在,早2年改了2个3.3a的锂电池,效果不错,对比新款996就扭矩跟转速差了点了,但是家用足够玩,

网友(2020-06-12):
楼主你的夹头是怎么弄下来的?望指教。

网友E:
你这个夹头怎样拆的,,我的为什么不行啊

网友(2021-07-12):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夹头怎样拆的,,我的为什么不行啊

我的夹头也拆不下来!

网友(2021-09-15):
难得得好帖子 感谢发帖!!!!!!!!!!!!!!!!!!!!

网友:
得伟官网上有爆炸图,可以作为拆解的参考

网友(2022-12-10):
拉马先拉出冲击齿轮再拉轴承   和我手上981结构一样

网友:
楼主你夹头怎么拆的  需要加热吗   我995夹头下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