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麦博的分体式功放

楼主(2019-09-28):
麦博的分体式功放,低音没有声音
就是这个样子的

输出用的RCA莲花插,真是摸不清头脑

拆出来内部结构还不错的样子

功放是四路集成块,两路OTL,两路并成一路BTL

检查下来是低音的电位器开路了

不想拆下来换了,原电位器只用了一半,把另一半铜箔割开,连接引脚,懒办法成功修复

网友:
这懒办法很好,不过并联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这种接法是不恰当的,应该切断原来所用的电位器的引脚铜箔,然后飞线~

网友:
这种用料何必独立出来呢

网友(2020-07-11):
做工实在辣鸡死了,还以为是好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