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无损改装----15W 110V AC调光ELD灯泡,无损改成220V AC国内直接使用

楼主(2019-09-28):
无损改装----15W 110V AC调光ELD灯泡,无损改成220V AC国内直接使用

回馈坛友厚爱,特提供一批15W LED调光灯泡,原装输入电压是110V AC的,只需要有电烙铁,就可以无损改装了。

功率15W,白光和黄光都有现货的。

黄光灯泡,色温是2700K/3000K,这两种色温,随机发货;
白光灯泡,色温是人见人爱的5000K,梦想中的色温;

灯珠是带齐纳二极管的5630灯珠,四只脚的5630,显色指数R80,不知道是哪家的灯珠,不过,不管怎么说,也要比国产5730强上不少。

价格:5.5元/只起;
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03878268117

改装的方法:
1.拆下E26灯头上面的免焊铁钉;
2.拆下PC灯罩,焊下LED模组上面的电源线,然后将LED模组和散热器取出来;
3.取出驱动电源板,连接灯灯头螺纹端的线材,直接大力扯出来;
4.拆下电路板AC端的蓝色压敏电阻07D271K,电路板上面的位置号是:VR1(这是一颗270V的压敏电阻,连接到220V AC时,压敏电阻就会烧掉);
5.找根电线,直接用烙铁焊接到灯头的螺纹端内部,然后再焊到电路板上面;
6.装回电源板,焊好LED模组,装上PC灯罩,灯泡就可以在220V AC条件下,正常工作了.

输入电压:110V AC  50Hz(改装后,可以在国内220V AC直接使用);
灯头规格:E26;
功率:16W;
色温:黄光(2700K/3000K)/白光(5000K);
显色指数:R80;
灯珠规格:5630灯珠;
灯珠串并方式:30串1并(30S1P);
灯泡尺寸:整灯高度:135mm(含E27灯头尺寸),最宽处:80mm(面罩处)

友情提示:灯泡不得应用于全密封的灯具内使用(全密封灯具,通风条件不好,影响灯泡的散热,会缩短灯泡的使用寿命),请注意!!!
LED灯泡中的诚意之作,用料极尽考究:
1.采用艾瓦特IWATT IW3681可控硅调光方案,非隔离架构;
2.配合可控硅调光器,可以随意调结灯泡的亮度;
3.采用艾华(AISHI)NB系列电解电容,130℃高耐温;
4.LED模组采用30颗高光效5630灯珠,铝基板+散热器;
5.灯体采用塑包铝结构,外形高档大方;

灯泡的外观.
取下免焊铁钉
取下PC灯罩后,可以看到LED模组.
图中是5000K色温的LED灯珠.
铝散板的,下方的铝散热器.
采用塑包铝的结构
LED模组
排列比较均匀,发光效果好.
取下铝散热器后,可以暴力扯出LED驱动电源
LED驱动电源
电源
电源板正面
电源板背面
IWATT IW3681可控硅调光方案
高压MOS
只要拆除压敏电阻VR1(07D271K),灯泡就可以工作在220V AC了,国内直接使用
而且支持可控硅调光功能.
拆除压敏后,灯泡可以还原.
真正无损拆解,只要有电烙铁,有一定的动手能力,就可以完成改装了.

网友:
怎么调光呢?

网友A:
拆过一款老欧普的,和这种灯结构几乎差不多

网友:
E26通用E27吗?

楼主:
加入可控硅调光器,就可以调光了。

这是这款调光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782407054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过一款老欧普的,和这种灯结构几乎差不多

塑包铝结构的灯泡,

差不多,都是这种外形的。

楼主:
可以用啊。

如果有个别的灯头,内部的弹片位置太高了,接触不到,可以在E26灯头的铁钉上面,加点焊锡,就可以了。

基本上,E27灯座,都是可以用的。

楼主:
请注意,这款灯泡原装的电源,是高功率因数方案的,也就是说,会有频闪的。

如果对频闪介意的朋友们,也可以换成欧普的这款无频闪的电源,是可以代替的,输出电流更小一点(输出电流是:0.120A),灯珠的发热会更小一点。

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49855892523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注意,这款灯泡原装的电源,是高功率因数方案的,也就是说,会有频闪的。

如果对频闪介意的朋友们,也可 ...

黄光15W的灯泡,也是很亮的,必意功率摆在那里面

楼主:
无损拆解和改装,只要有电烙铁,就可以完成改装

乐趣和品质,完美结合。

特别适合论坛朋友们折腾。

网友B:
7块5,15瓦,性价比还行,就是要自己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7块5,15瓦,性价比还行,就是要自己动手

动手对坛友来说,基本上不算事儿。

但5630灯珠+5000K色温,也算是比较有优势的,

如果能用得上可控硅调光功能,那就更划算了。

楼主:
无损改装----15W 110V AC调光ELD灯泡,无损改成220V AC国内直接使用

回馈坛友厚爱,特提供一批15W LED调光灯泡,原装输入电压是110V AC的,只需要有电烙铁,就可以无损改装了。

功率15W,白光和黄光都有现货的。

黄光灯泡,色温是2700K/3000K,这两种色温,随机发货;
白光灯泡,色温是人见人爱的5000K,梦想中的色温;

灯珠是带齐纳二极管的5630灯珠,四只脚的5630,显色指数R80,不知道是哪家的灯珠,不过,不管怎么说,也要比国产5730强上不少。

楼主:
改装的方法:
1.拆下E26灯头上面的免焊铁钉;
2.拆下PC灯罩,焊下LED模组上面的电源线,然后将LED模组和散热器取出来;
3.取出驱动电源板,连接灯灯头螺纹端的线材,直接大力扯出来;
4.拆下电路板AC端的蓝色压敏电阻07D271K,电路板上面的位置号是:VR1(这是一颗270V的压敏电阻,连接到220V AC时,压敏电阻就会烧掉);
5.找根电线,直接用烙铁焊接到灯头的螺纹端内部,然后再焊到电路板上面;
6.装回电源板,焊好LED模组,装上PC灯罩,灯泡就可以在220V AC条件下,正常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先收藏

感谢坛友顶贴。

网友D:
不用换个220v可以用的压敏电阻上去吗?

网友:
邮费是个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换个220v可以用的压敏电阻上去吗?

也可以啊

总体来说,只要不用270V的压敏电阻,就可以了

换成7D471,会更好.

楼主:
坛友,说话凭良心啊.

6.8元包三公斤.放到哪里,都说得过去了.

当然了,肯定是不能跟*元包邮的比的.咱们小店铺,也不能跟那些大店铺比的.那种活动,真做不了.

或者是到内蒙,西藏等几个西北省份的,运费确实也高,但您可以看看其它的店铺,到西北省份的,运费都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