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一个NMOS场管,F1010E

楼主(2019-09-28):
前几天做电源,功率管没加散热片,带了300w的负载,然后其中一个管子就烧了。拆开看看晶元够不够。

外表镀锡化开了

侧面

拆解

晶元还是比较大的,是不是原装就不知道了

网友:
这个是原装的呀,看这么大块头

网友:
算是大die了,这种耐过流好些

网友:
IR的标记貌似不大对

网友:
烧穿了一个洞,啊哈哈哈

网友:
应该是原装的,看晶片够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