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炬为电池容量/直流电源多功能测试仪拆解简测

楼主(2019-09-28):
一.电池容量/直流电源多功能测试仪拆解

说明书

附属部件

与U表体积相当,屏幕很小

对比五号电池

背面

单片机和存储器

侧面

屏幕及按键

接线座下面也有阻容元件等

楼主:
二.电池容量/直流电源多功能测试仪简测左上是睿登DPS5015数控电源,左下为本多功能测试仪,右侧是众仪ZT-QB4(检测电压)。
5V 1A测试对比

5V 3A测试对比

5V 4A测试对比

10V 1A测试对比

10V 2A测试对比

15V 1A测试对比

20V 1A测试对比

25V 1A测试对比

35V 1.4A测试对比

40V 1.6A测试对比。测试结束,不知哪个准确

网友:
我也买了,如果使用过程中出现屏幕字变暗,到不显示的情况,把下图中这个电容扣掉,这是官方解决方案

网友:
这个表头不错

网友:
体积真小,可以找可小盒子装起来了

网友:
看来还存在bug~

网友:
老哥又买新玩具玩……那个黄色的即时贴小本本我也有

网友A:
我的买了几个月了,300V20A的,47块钱,楼主买的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买了几个月了,300V20A的,47块钱,楼主买的多少钱?

现查的:成交时间:2017-09-22 15:56:38,商品总价(元):24.50

网友B(2021-11-21):
我今年双11也买了,47大元。电池容量是怎么测的?我接上电池,容量显示是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今年双11也买了,47大元。电池容量是怎么测的?我接上电池,容量显示是零的。
...

得接负载测容量

网友B:
原来还是要接负载用光了电才能测试到啊,还以为有什么捷径,一接上去就能测出来呢。

这个表电压有点不太正确啊,12V的锂电池接它,比接万用表或者其他电压表的数值,低0.1-0.2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还是要接负载用光了电才能测试到啊,还以为有什么捷径,一接上去就能测出来呢。

这个表电压有点不太 ...

我也要买一个,负载有卖现成的

网友C(2022-06-15):
我也买了,最后集成到电动自行车的充电器上,装上后充电器立刻显得“高大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买了,最后集成到电动自行车的充电器上,装上后充电器立刻显得“高大上”了。 ...

改的不错,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