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玩路由器的朋友指点下,di-7100只亮电源灯,什么故障,能用ttl刷吗?

楼主(2019-09-28):
路由器突然掉线怎么重启复位就只亮电源灯,拆机看了下没有电容坏的,有遇到类似的故障码?网上有用ch341刷路由器的就掏了一个,看了几个视频没有ttl的搞不明白。

接线的这里背面没有标注,不知道接的对不对,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壳子不错,你测下供电正常不,各组电压都有的话再考虑刷机,

网友B:
背面观察下电路板走线,确认一下各脚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壳子不错,你测下供电正常不,各组电压都有的话再考虑刷机,

只测了变压器供电11.11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壳子不错,你测下供电正常不,各组电压都有的话再考虑刷机,

整流后DC6.8,两个大电容14点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背面观察下电路板走线,确认一下各脚功能。

这个看不懂啊,请指点,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