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汽车自动大灯的光敏感收头,能不能加一个调节电路?文科生补画了电路图

楼主(2019-09-28):
光线暗时,近光灯亮起。但是不很暗时也亮,又傻又费电减少大灯寿命。这个只有两根引出线,另一脚汽车没有使用。我接5V电,可以发红色LED光,不知道为什么不使用。我看其它车子的这个头子所有引脚都用上了。室内光敏电阻正向阻值12K.反向15K的样子。这是一个光敏二极管还是光敏三极管子呢?为了免得天还亮时就亮灯,我并联一400K电阻调节,降低阻值,但是即使调到最小,也并不能起到任何作用。有没有其它办法呢?一直纠结这个事,还专门买了一个更透光的盖子,觉得也不起啥作用。难道工厂就不能搞一个可调节的设置嘛?

网友A:
贴太阳膜,减少进光量。

网友:
要画出电路图来看了

网友:
一定要看到原来是什么东西,才能考虑替代品,看样子这个不是光敏电阻,很像光敏二极管。

楼主:
电路图画出来了,亏得我是文科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贴太阳膜,减少进光量。

要增大进光亮才行,贴膜只会亮的更早

网友:
把罩子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增大进光亮才行,贴膜只会亮的更早

对,我搞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图画出来了,亏得我是文科生。

10k电阻上,你并个10k上去试试,最好呢换个更高放大倍数的三极管,按说电脑里可设置吧!

网友:
一般自动大灯灵敏度是可以设置的,丰田一般有3档,宝马也是3档可调,需要用到4S的维修电脑设置,就不知道楼主的有没有这个功能了,我是宝马的自动大灯怎么用也不够丰田的灵敏自然然后请教4S店维修总监后来4S调了好几次还是不顺心,最后放弃,

在没有维修资料的情况下只能代换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增大进光亮才行,贴膜只会亮的更早

贴膜透光率只有接近100%的,没有大于100%的,只会减少光强度,不会增加光照强度

网友:
没猜错应该是通用的车

网友:
不要折腾它了,这些都是工程师按照一定标准设置好的参数,在晨昏交界时自然光已经不是直射了,有些角度下你感觉视线还行,说不定转个弯就变了,亮不亮灯随他去吧,有这折腾的时间够挣钱换辆车了

网友(2019-12-13):
DIY玩的就是独一无二

网友:
弄个灯泡对着它射。

网友(2020-03-02):
LZ通用的车吧。淘宝上有卖比原厂的透光的罩子,我都换了的

网友:
这个简单,在模块内加个可调的白光管补光,然后在黄昏时调节白光管的亮度至大灯刚好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