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两个ATX电源拆解对比

楼主(2019-09-28):
1.两个电源大小接近,研晟标称最大功率350W,双风扇,外壳锃亮,材质较厚;航嘉电源标称最大功率300W,单风 ...

1.两个电源大小接近,研晟标称最大功率350W,双风扇,外壳锃亮,材质较厚;航嘉电源标称最大功率300W,单风 ...

内部,,航嘉电源输入多了个磁环

内部,,航嘉电源输入多了个磁环

研晟电路板背面,一个元件没有,但显得厚重

研晟电路板背面,一个元件没有,但显得厚重

航嘉电路板背面,较多的贴片元件

航嘉电路板背面,较多的贴片元件

研晟电源的输出电容爆了,无输出

研晟电源的输出电容爆了,无输出

网友A:
航嘉这败得有点惨

网友:
楼主好东西,包邮赠送吧

网友:
绿板的也好不到哪里去

网友:
比较之后,没说出结果!

网友:
好几只电容都生宝宝啦

网友:
相比之下,航嘉差了点~

网友:
爆电容的是研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航嘉这败得有点惨

你仔细看 第二张图反了 那个做工好的绿板才是航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仔细看 第二张图反了 那个做工好的绿板才是航嘉

是我没看仔细,双风扇和单风扇很明显,我以为是按照图位下来的

网友C:
光PFC这点就别比了!本来也以为是航嘉的差,看了才知道还是它的好!

楼主:
不好意思,图片位置搞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PFC这点就别比了!本来也以为是航嘉的差,看了才知道还是它的好!

航嘉的好一点吗?看背面,有点单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