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三星500GB SSD SATA3.0 860 EVO和860 PRO使用有好大的区别?

楼主(2019-09-28):
三星500GB SSD SATA3.0 860 EVO和860 PRO使用有好大的区别?

我知道除了写入量的区别,比如读写速度 、掉速、易坏、实际使用体验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我知道除了写入量的区别,比如读写速度 、掉速、易坏、实际使用体验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稳定性可能不一样吧

网友:
evo 是tlc 全盘写 也就是350m

pro  mlc 不降速
当然价格差不少
不过普通人 evo 就够用

网友:
屁大点的问题用得着月头发个帖子月尾发个帖子吗?
钱多就pro,钱少就evo,实在不行tr200,bx500也能用
反正在保修期内挂了都能换,保修期外挂了啥牌子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