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UC3842B开关电源的维修

楼主(2019-09-28):
这是一个24口交换机的电源模块,正常输出是5V,损坏以后用万用表测输出为0.7V左右,在测了大部分外围元件以后,对UC3842进行替换故障依旧。然后换了光耦,电压正常了。然后再插电又变回0.7V了,估计不是光耦的问题,再次换回原光耦,电压正常了,再插电又不行了.....求大神赐教,感谢

网友:
哇塞!太牛逼了!我就喜欢包成这样的变压器!检查7脚外的东西

网友:
换个TL431试试

网友:
检查光耦旁边那个431以及外围电路~

网友A:
检查47微法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47微法的电容,

已经修好的,是那个输出端两个大电容的问题,拆下来测又是好的,容量也对,奇怪了,不过把这两个大电容换下来,再也没有出问题了,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修好的,是那个输出端两个大电容的问题,拆下来测又是好的,容量也对,奇怪了,不过把这两个大电容换 ...

电容有问题了,外观好容量好不一定代表它是好的,遇到这种问题先换了电容再去找其他故障

网友:
恭喜楼主维修成功,谢谢分享~

网友(2020-01-29):
引用 楼主:
已经修好的,是那个输出端两个大电容的问题,拆下来测又是好的,容量也对,奇怪了,不过把这两个大电容换 ...

ers变大了

网友:
检查输出电容,可能有坏的

网友:
恭喜楼主维修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有问题了,外观好容量好不一定代表它是好的,遇到这种问题先换了电容再去找其他故障 ...

电容内阻惹的祸,测试容量全好也不鼓包外观完好,我遇到过输出电容和芯片的启动电容出现这类似,很多人在这方面走很多弯路

网友:
电桥,或者ers表 最快

网友:
手头也有一个,有空换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