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全网首测~壁纸刀裁割法,修、改数码管时钟!疗效超好!

楼主(2019-09-28):
『 元作 』全网首测——壁纸刀裁割法,修、改数码管时钟!疗效超好!

长长的数码管时钟,不好装饰,不好放 ,能不能揭短点呢?
想到就干。。。‘

▼ 加长的数码管时钟。

有年月日 ,

有时间

有阴历

有温度显示

供电自制了电池盒

背面构造

看看后面线路都是连接数码管的供电线 。

年月日用途不大,打算切割掉一块 。。。
带电测试 。
壁纸刀刻蚀

刻蚀个深痕

掰断 ,哈哈,发现剩下的部分还亮着。

看看短了差不多十厘米

测量总长度

截断 部分的长度 。

感觉还是长,这个星期几,用途也不大 。

又截断一节。

测量剩下的长度25CM  ,长度比较满意 。

差不多截掉20CM  。

打磨一下断口。

找个支架。

套进去 。

通电看看完好,这样剩下了时间,阴历和温度。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短小精悍,便于使用 。
这个真没想到 ,截断也可以完美显示。
完 ,通过本人测试,给坛友们提供个改造的思路 。

网友:
加一个面板就好了。。

网友:
老朋友好办法

网友:
把截断部分用排线接好放到上边或下边

网友:
还能这样,厉害了。

网友:
可以接线放在上面,这样也美观

网友:
再找根线槽,剪断的放上边,飞线古去,更完美。

网友:
改成上,下,两排不行吗

网友A:
天啊。。。。。。18厘米的长度,现在只有6厘米了。。。。

网友:
年月日可以和时间并排拼在一起

网友:
不显示年份你就不知道现在你对时时是哪一年,如果选取不对,会导致阴历和阳历对不上(今年的公历十月一日农历是九月初三,星期二;去年的公历十月一日,农历却是八月二十二,星期一)。最好别让它断电。

网友:
阴历用处不大,建议去除,只保留时间和温度

网友:
同款板子,可惜牛屎烧了,扔在角落吃灰。
不然还能重新打板做得小巧一点哈哈

网友:
飞个线,变两行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啊。。。。。。18厘米的长度,现在只有6厘米了。。。。

你这是又准备开车吗?

网友:
好惨哦!这样分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