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视易点歌机加硬盘(魔云单机版)

楼主(2019-09-28):
我公司有个视易点歌机,4t的硬盘已经满了,问了视易的客服,加个硬盘要1000块钱还不包括硬盘的费用,于是我拆开硬盘仓一看,决定自己动手换。
买了个3t的硬盘,直接插硬盘仓竟然无法识别,格式化成NTFS,ext3,ext4都无法识别,坛子里找资料也找不到,只有百度模糊的几个回答。就在我绝望的时候,
想起来某宝,顺着某宝到某鱼,买了个同型号的固件,先刷到硬盘里,完美的识别了3t的硬盘,再把原来的硬盘加在硬盘仓的硬盘1位置,新硬盘加在硬盘2位置,
这样完美的开机识别了7t的硬盘,大功告成。

网友A:
把过程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过程分享一下?

刷机的过程忘记拍照了,先在网上找到固件,放到一个U盘上,不能超过16g的U盘里,除了这个固件不要有任何内容,然后在点歌机的侧边有个usb接口,这里插入U盘,然后,机身后背的usb口插入键盘或者鼠标都可以,卸载下原装的硬盘,然后,在硬盘2的位置插上新换的硬盘,开机,然后会有几个不同的硬盘选项,
选那个主硬盘格式化并恢复系统的选项,等几分钟后悔提示完成或者成功什么的,然后按电源强制重启,然后重启几分钟后会进入一个全新的系统,然后关机,再在硬盘1的位置插上老硬盘,重新开机,会发现硬盘全部都已经识别完毕。

网友B:
歌库哪里来? 网络同步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歌库哪里来? 网络同步咩?

老的硬盘里就有56000首歌,新歌可以同步视易的服务器,直接下载就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的硬盘里就有56000首歌,新歌可以同步视易的服务器,直接下载就好

你这个是什么型号的机器,没有服务器也可以单机工作吧,同步歌曲的话,连接外网可以吗,对这个挺感兴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什么型号的机器,没有服务器也可以单机工作吧,同步歌曲的话,连接外网可以吗,对这个挺感兴趣的 ...

k70,整个是系统是魔云单机版的啦,单机版的可以直接连接视易的服务器下载歌曲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k70,整个是系统是魔云单机版的啦,单机版的可以直接连接视易的服务器下载歌曲的 ...

如果想连接到服务器下载歌曲,是不是要收费的,按年收费的吧,费用如何呢,另外,我理解单机版的也可以正常点歌唱歌吧,只是硬盘里面的歌曲对吧。
还有啊,看了你的拆解,一激动我也买了一台,这两天就到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想连接到服务器下载歌曲,是不是要收费的,按年收费的吧,费用如何呢,另外,我理解单机版的也可以正 ...

买机器的时候就包含了所有的费用了,我用了四年了,之前空间够的,不够新的歌曲就直接联网下载了,没有说包年下载的,就是不能像服务器版一样的,新歌都是直接更新好的,而且魔云单机版的歌也不算新,现在也只能更新到18年的,都要自己手动下载

网友D:
搜了一下,机器一套五千多呢,不错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搜了一下,机器一套五千多呢,不错不错

是啊,单机版的挺适合公司啊家庭啊这些用的,主要是联网就能下载新歌,这个功能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单机版的挺适合公司啊家庭啊这些用的,主要是联网就能下载新歌,这个功能很好 ...

我买的硬盘点歌机也到货了,是一台比较老的龙霸89802的机器,机内自带3T硬盘,可能我是80后的原因,测试了一下85%的歌曲都是有的,想连网加新歌时,发现这个公司的官方网站已经关闭了,所以更新程序更新曲库这些也做不到了,没办法只有自己手动U盘加歌,可惜需要用专用的软件先将歌曲处理一下才到被识别到,我这个机器到现在已经快10年了,这个加歌曲的软件根本找不到了,只能把U盘插入到机器,使用机器里面的手写加歌,对歌曲进行编辑后再加入,有些麻烦,总之还是买大厂的机器有保障,后续的更新曲库和售后都有保障。
另外,你买的这个K70是比较高端的好一些的机器,机器是单机版的,除了能自用硬盘内的歌曲外,还可以在线连接的视易的服务器,在线下载更新到本地硬盘中,这也是你硬盘会越用越满的原因。
再有,我和视易的商家沟通了解到,视易的在线更新曲库是没有时间限制的,这一点非常好,有些机器,比如我买的这个龙霸淘宝工厂店说,可以在线更新3年,超出后每年收费100元,真是有些坑。
还有现在视易又新出了K70的升级版-K73,空机的价格要1800元左右,配一个4T的硬盘拷入曲库,要2600多,价格对于家用来说,还是有些稍高。
前几日我买的龙霸89802的机器,使用感受还可以,等出差回去了,我拆开开,你也给给意见。

网友(2019-11-09):
这个厂家是遇到硬茬拉链

网友E:
请问你某鱼,买这个固件花了多少钱呢?

网友(2019-12-14):
不错不错,在家弄个KTV还是很有必要的

楼主(2021-05-17):
引用 网友E:
请问你某鱼,买这个固件花了多少钱呢?

15块钱吧,哈哈哈,好久之前了

网友(2021-06-23):
楼主,你好。可以分享一份资料给我吗?收了一台K70的空机。

网友:
视易点歌机K70的软件包可以分享一份给我吗?收了一台空机想装个硬盘上去用用。谢谢了。588251@qq.com

网友:
这机器老型号了,歌曲排行也不刷新了,开机又很慢,老爷车了。
换新型号才好用的,在线下载又快,还能语音点歌,K73才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