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便宜没好货,杂牌固态硬盘很容易蓝屏死机

楼主(2019-09-28):
前后买了两块杂牌SSD,现在一块有时启动会找不到硬盘,另一块容易蓝屏死机

网友:
加强一下散热会好很多

网友:
买大牌子也会遇到的。

网友:
我感觉固态坏的几率比机械硬盘大,尤其现在的TLC甚至QLC固态。
机械硬盘不用担心漏电问题,TLC或QLC的固态盘,一个月不通电,就有可能漏电漏到系统都进不去,固态比较娇,长时间不用不行,用的太频率了还担心寿命问题。自用的话,尽量还是买MLC的固态吧。

网友:
还是SLC颗粒好,我的一块SLC的固态,死用活用就是死活用不坏,哪像现在的TLC隔三差五出问题。

网友:
可能遇见部分不负责的商家了。只要把芯片定在板上 ,能开得过,就敢拿出去卖!完全不管FW是否兼容这些芯片的特性!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还不是图便宜,三星美光东芝闪迪intel不够挑吗?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有正规品牌非要买杂牌,谁也拦不住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