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18块钱18瓦的吸顶灯

楼主(2019-09-28):
大家给看下 ,算是很便宜把.别的稍微有点牌子的三倍价格了.家里决定用这个了..便宜所以买的数量都是双份的,剩下的备用.因为一年包换,坏的多了攒下来发一次快递就能换了,算下来得要买28个样子,有点多,不是很懂.
所以劳烦你们看看用不用的住
灯珠看着不错,做工一般般吧.我后面每个都会拆开检查一下
大佬们帮我看下驱动怎么样 这个功率计显示18.55w.瓦数不虚标.顺带请教一下,这个驱动自己换的话,需要买什么样的参数
这个灯是不是全串?还是4串4并?

网友:
还可以吧,不要太当回事~

网友A:
我的建议是量一下led两端的电压是多少,大了适当改小一点,这样比较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建议是量一下led两端的电压是多少,大了适当改小一点,这样比较耐用

现在就是不知道灯珠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建议是量一下led两端的电压是多少,大了适当改小一点,这样比较耐用

灯珠上面有透镜,看电源输出写着140v-150v 16颗是不是没个就是9v的样子?我也不知道这个怎么算的

网友B:
按照电脑电源的算法,5毛1瓦才算划算,当然的是牌子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电脑电源的算法,5毛1瓦才算划算,当然的是牌子货了。

pc电源5毛1瓦已经很好了

网友C:
你的这个应该是平板灯吧,我的经验是串联的,不然的话驱动的自己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这个应该是平板灯吧,我的经验是串联的,不然的话驱动的自己设计,

对,是平板灯,集成吊顶那种,我估摸着灯珠是高压2835灯珠9v1w的 按照串联算,差不多

网友:
现在的节约成本好像都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不知道灯珠是什么型号的

你的灯珠4串4并,量一下一根灯条的电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灯珠4串4并,量一下一根灯条的电压就知道了,

应该是高压2835 9v 1w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高压2835 9v 1w的

单个灯珠没有9v的,3.3v要么6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个灯珠没有9v的,3.3v要么6v

淘宝有 布丁布丁

网友:
看了一下,还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