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闭门器 调节

楼主(2019-09-28):
闭门器那两个螺丝,1 和  2  分别是调啥的??
我想要调节开门时候门的阻力,开门的时候要很用力才能推开,拽开,是否能通过调整那两颗螺丝来调节?? 拉杆已经调整到最长了,但我觉得开门阻力还是不小,拉杆短的时候阻力更大。
那个破单元门 是某部门给免费装的,连通往楼内各家的门铃都没有,来客人要在门口打电话,然后下来开门接。。。。

因为父母家那边没有很短的螺丝刀,我这边都是十字的螺丝刀。如果能调,就去买一把很短的一字 螺丝刀,不能调,也就不用去买了。

网友:
淘宝找同款,然后看调节说明

网友:
一个是调关门速度的,一个是调快关上时候速度的,一般关门快一些,快关上时候慢一些,防止咣当一声撞击

网友A:
力度调不了,只能调关门速度快慢,闭门器规格有多少kg的,只能换大一点的闭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力度调不了,只能调关门速度快慢,闭门器规格有多少kg的,只能换大一点的闭门器
...

谢谢,终于看到了明确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