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G宏电路由器怎么玩

楼主(2019-09-28):
闲鱼收的
宏电H9303,多媒体路由器,带4G转WIFI功能的
在公交车上用的,高大上的的多媒体功能不指望能用
结果当做普通的路由器也用不了
能连得上WIFI,但是连不上网!不知道如何登入后台,控制台
很失望!!!!
有没有大神会玩的。
有没有大神会玩的。
外观磕碜,但是里面主板嘎嘎新
听说还有个什么镶入式系统。

楼主:
有没有大神会玩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大神会玩的。

多少钱,去年碰到一个上面带的是64G硬盘,卖150我想买一个一犹豫一会结果就被别人统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去年碰到一个上面带的是64G硬盘,卖150我想买一个一犹豫一会结果就被别人统货 ...

我这是旧的,70不含硬盘

网友B:
安装4G(移动联通电信)数据SIM卡,

4G信号转WiFi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4G(移动联通电信)数据SIM卡,

4G信号转WiFi信号。

已经安装了,但是没用,还是联不上,跳出来,要登录什么的。

网友C:
看看DEBUG各脚定义,跑码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DEBUG各脚定义,跑码看看。

这么深奥的,我怎么会懂

楼主:
怎么大神门都隐身了

网友(2020-04-06):
去官网查下手册

网友:
这货里面最有用的就是MSATA固态了,一般都是128G的,你这个好像就16G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