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富士通800w服务器电源

楼主(2019-09-28):
台达代工的,用料做工没的说水龙头冲洗干净,用不上,就看看
话说这电源的灰色电感磁环怎么样?要是用于DC-DC不知道什么颜色的磁环发热小效率高

网友:
然后不知道这个有什么用,扔在那里又吃灰了

网友:
哇塞!铜水很足啊!

网友:
这么密集散热怎么做的

网友:
富士通的东西耐用

网友A:
要是有3.3v和负12v可以台机电源,遗憾!

网友:
也就是拆件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有3.3v和负12v可以台机电源,遗憾!

3.3是不是可以用个大功率dcdc输出一下?负12v是不是以用一个12v的电源模拟一下?

楼主:
搞个DC ATX肯定还能用,电源太多用不过来
550w的康舒白金版还在吃灰,体积小很多

网友:
正经玩意,赞!

网友:
跟HP DSP 800GB应该是一样的,刚把个DSP 800GB短接31、34启动了,风扇转,输出电压也正常,但原来上到服务器上运行一段时间就亮红灯告警,拔出来过会儿插上有时又可以工作一段时间。。。。。。

网友B:
昨天还捡了一个惠普12V80a左右的服务器电源,很小巧,插点后有继电器声音,测量其他小脚没电源,还伴随啸叫声,看的灰多可能坏了又扔回去

网友C:
做工真不错,主要是有什么用途呢,手里还有好几个服务器电源在睡觉

网友(2023-01-31):
测试了,是25.31.33三个短接后,,可以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工真不错,主要是有什么用途呢,手里还有好几个服务器电源在睡觉

是的,有什么用处呢,大侠指导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还捡了一个惠普12V80a左右的服务器电源,很小巧,插点后有继电器声音,测量其他小脚没电源,还伴随啸叫 ...

什么地方

网友:
以前搞矿时特别稀罕这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