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另一个电池鼓了的手机

楼主(2019-09-28):
原因还是那样充满电存放。我弟淘汰的手机。已经换过电池了。也是涨开了后盖,轻松我用指甲都拆机了。电池放弃后压回去,感觉还能救活。也找到了,以前一原装的电池容量不足了,现在正在测试容量,谁的容量高就装谁回去。

网友A:
这是锂电池过放电造成的,你长久不充电,原来的电慢放电放完了,过放了。里面就会产生气体膨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锂电池过放电造成的,你长久不充电,原来的电慢放电放完了,过放了。里面就会产生气体膨胀。 ...

还有办法打胎吗?

网友C:
自己的MX4手机也曾换过乐呵呵的,感觉还是差点,后面换了希诺,感觉希诺好点,目前honor8换的是飞毛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还有办法打胎吗?

用牙签扎破一点,放完气用透明胶密封。还能撑一段时间。原先在MX4手机上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的MX4手机也曾换过乐呵呵的,感觉还是差点,后面换了希诺,感觉希诺好点,目前honor8换的是飞毛腿 ...

以前用诺基亚的时候,飞毛腿的电池适配的不少,现在基本都没有飞毛腿的电池了。

网友:
乐呵呵电池,卖家乐,买家呵呵,看别的手机论坛社区,都说这牌子的电池不怎么样,销量都是刷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牙签扎破一点,放完气用透明胶密封。还能撑一段时间。原先在MX4手机上试过。 ...

谢谢指点啊,抽空试试。

网友:
手机长期过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