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灯珠的电压怎么计算?

楼主(2019-09-28):
请问这个每个灯珠的电压怎么计算?
灯板是不是4串4并?还是全串?

网友:
明显是串呀

网友A:
这是全串的。也就是16串。

看驱动120mA的,应该是6V1W灯珠,6*16=96V左右的额定电压。

网友:
LED灯主要是看电流而不是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全串的。也就是16串。

看驱动120mA的,应该是6V1W灯珠,6*16=96V左右的额定电压。 ...

恩,应该是全串的,我估摸着是高压2835  9v 1w的 因为电源给的是140-150v 前面那个140 的1拍的不是很明显 9v*16=144v 0.125*9=1.125w*16=18w 是不是这样计算

网友:
嗯,灯珠应是9V的,应该全串使用

网友:
LED灯主要是看电流

网友:
看走线确实是全串联的

网友:
隐隐看到线路板的铜皮应该是全串联的。

网友:
电压高了还会烧了吧

网友:
计算什么? 输出和灯珠压降不一样吗?是问这个吗?打开驱动看看,里边应该是非隔离芯片驱动的。led有0.1w,0.2w,0.5w,因为恒流是120ma,所有驱动的是0.5w灯珠,假设每个灯珠压降3v,150v可以驱动50个,但是功率20w,只能带40个,你的是16个灯珠,可能是单封也可能是双封,双封就是串两个led在一个里边,还有3个串的,仔细看能看清楚,所以电压就很好算了,16x3,或32x3,或48x3,个人观点,仅供参考,如有错误,请大神们指出。

网友:
看连线明显是全串的

网友:
要是串联的,用一个调压电源测测单个灯珠的参数,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