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论坛买了2个128G的U盘测试一下

楼主(2019-09-28):
第一个是拍卖拍得

速度差不多,但4k那测试不了,3个小时了还是显示测试中
第二个

这是直接买的,性能如图所示
不知耐不耐用了

网友A:
我还以为是25块钱那个128G U盘呢

网友B:
有些可能是拆的二手SSD上的芯片,
前一段自己用烙铁焊了一个32G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是25块钱那个128G U盘呢

25块钱那个128G U盘一直不敢买,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D:
903的盘4K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是25块钱那个128G U盘呢

25的买过,申请了退款补退货。然后重新量产得到个10G左右的U盘,不过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可能是拆的二手SSD上的芯片,
前一段自己用烙铁焊了一个32G的,

这价格都是拆机的了,明说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903的盘4K很低

原来这样子,领教了

网友:
想U盘4K速度快,买个二手CZ80够了,价格也不太贵

网友E:
引用 网友C:
25块钱那个128G U盘一直不敢买,不知道怎么样?

读写2m/s,写入超过1G的文件会卡死,降到0m/s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读写2m/s,写入超过1G的文件会卡死,降到0m/s

谢谢回复,我最后决定买了60多元的朗科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回复,我最后决定买了60多元的朗科u、盘

是64G扩容的,你还不如直接买70左右的3.0 128 U盘,或者买30多的64G西瓜3.0盘

网友:
怕,一般不敢购这么大容量的

网友:
花血本买了一个G4 usb 3.1 的读卡器, 用上后还是觉得值。。用三星的红卡, 写入能干到80。。。读超过100。。。

我还是喜欢读卡器+卡的架构, 使用场景更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