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APC 施耐德 BX1100CI-CN UPS拆机

楼主(2019-09-28):
最近UPS经常“更换电池”指示灯闪烁并报警声长鸣,翻说明书是要换电池了,果断先拆开看下。检测电池电压正常,留意到电路板好像烧了,已经没什么价值了吧。

网友A:
APC和施耐德有什么关系?

网友B:
唉, 太多电瓶都是错误的放置方向.
感觉这东西设计的就是浪费资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唉, 太多电瓶都是错误的放置方向.
感觉这东西设计的就是浪费资源

哪里错了?
这是储能型干性电池,里面基本没有流动性电解液
又不是老掉牙的水电池
只要不完全倒立放都没有问题
UPS怎么是浪费资源了?这种小型ups给单主机用,防止外部电源波动导致电脑关机。保护数据
机房里面几十几百KVA的都有

网友:
APC的UPS好像带有电池自检功能,如果电池长期没有放电,它会自己隔一段时间进入逆变模式对电池进行放电
同时也是检测电池的性能。

网友:
有时电池电压并不能准确反映电池的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哪里错了?
这是储能型干性电池,里面基本没有流动性电解液
又不是老掉牙的水电池

1, 水电池怎么老了? 你以为胶体的就先进了?
2, 完全倒放的会失水严重, 也不符合电池使用手册.
3, 我说的是设计导致的浪费资源, 而不是ups本身.

算了, 懒得说了, 你根本没看懂我说啥.

网友:
我有一台山特TG500,特好,2004年配的电脑05年开始使用这个UPS,一直到2017年,超耐用,换了电池还在使用,还换了一个开关按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 水电池怎么老了? 你以为胶体的就先进了?
2, 完全倒放的会失水严重, 也不符合电池使用手册.
3, 我说的 ...

哦,我机房里面100多块电池全部都是睡着放的。也没见老化成什么样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哦,我机房里面100多块电池全部都是睡着放的。也没见老化成什么样子。。。。 ...

所以说你没看懂我的话,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说你没看懂我的话, 呵呵.

好牛掰的样子。大佬大佬

网友D:
我有个梅兰日兰1000V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APC和施耐德有什么关系?

几年前APC被施耐德收购了

网友E(2020-04-24):
楼主,你这个的面板是怎么拆的?
我有一个施耐德的UPS,不知怎么才能拆开。后面板有4颗螺丝好拆,但前面板没有看到有固定螺丝,撬也撬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梅兰日兰1000VA的

我有个梅兰日兰2KVA的,就是没有说明书和软件,能共享一下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这个的面板是怎么拆的?
我有一个施耐德的UPS,不知怎么才能拆开。后面板有4颗螺丝好拆,但前面板 ...

我的电池也不行了,也是看这个帖子,前面板周围缝隙撬开,有3个螺丝!!老哥,你后来电池哪里买的?

网友:
现在很少停电,电压也很稳,UPS家用用处不大,换电池也是一笔费用。

网友(2020-07-23):
应该没坏,我拆开看了,我的也是这3个电阻附近的电路黑了,但是电阻没有烧坏。

网友:
施耐德的确足够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PC和施耐德有什么关系?

APC被施耐德併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