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阵子总坏东西,先拆个ORICO QC2.0的充电器

楼主(2019-09-28):
这阵子接连坏东西,先是论坛M币换的小米充电宝的指示灯坏了,接着ORICO的2.0充电器又坏了,用红包在PDD撸了个QC4.0的充电器,用了几天又没输出了。
今天先拆ORICO 2.0的,不多说了,上图
外观,这个用了几年了,当初也是在论坛优惠购看到买的,好像是9.9买的。

超声波加胶水,没办法无损,外壳撬坏了,上内脏图

看不出有明显的坏的地方,反正无输出,指示灯也不亮,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哪们大神指点一下,看能不能修复。
背面

、大图

芯片来几张

没想到壳子拆开后还被爽了一下,手指烧了一个印,那酸爽。

最后上几张充电宝换灯的照片,焊得很渣,能用就凑合用了,那个LED太小的

充电的样子,坏了两个,低于两格电就不能指示电量了,开始以为是电池不行了,那么快就没电,
后来才发现是指示灯坏了,没有白色的,就在坏的充电宝板子上拆了两个红色的换上去。

完。

网友:
正好拆啊  有借口拆

网友:
这焊工,不过没烫坏LED也算不错。

网友:
类似的情况我也遇到过,以前拆二手相机和电源,被氙气闪光灯电路,和电源高压侧麻了一下,最好找点小电珠白炽灯,把电源高压侧剩余电压释放掉。楼主的充电宝灯珠,最好有一个热风焊接工具,或者换成引脚灯珠等凑合用。

网友A:
被电说明充电器没起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电说明充电器没起振

那哪个坏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哪个坏的可能性最大?

我学到的是查芯片的供电,,然后有供电的话查反馈,我懂的也就这点了,没水平没配件,不敢修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