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简单维修明纬24V60W开关电源

楼主(2019-09-28):
最近在公司找到一个产品上用的24V60W开关电源裸板,一看是明纬的,主控芯片是TL3842P。
拿来上电测一下,没有输出。万用表测高压电容两端无310V直流电,断电检查220V线路,发现两个保险断路。

烧坏的保险

烧坏的保险

再测量开关管,CE脚短路。估计是低压端短路引起的电流过大,烧了开关管和保险。找一个其他产品上坏的12V开关电源,一看两个保险都是2A250V的,和这个24V开关电源的保险规格一样。果断拆下来换上。

坏了的12V开关电源

坏了的12V开关电源

打耐压损坏

打耐压损坏

坏的12V开关电源上的开关管参数和这个烧掉的管子差不多,直接拆掉换上。

坏掉的开关管

坏掉的开关管

从12V电源上拆下的开关管

从12V电源上拆下的开关管

两个管子合影

两个管子合影

上硅脂

上硅脂

扩孔

扩孔

测量3842各个管脚间有无短路,发现6脚和4脚短路。顺着6脚电路找元件,检查到开关管G极和地之间的一个稳压二极管短路,不能稳压。该稳压二极管稳压18V。手上没有电压合适的,就找了一个15V和2.5V的稳压管正负端串接在一起稳压使用。

更换稳压管,两个管子串接稳压18V

更换稳压管,两个管子串接稳压18V

上电测试,有24V输出。接一个24V0.18A的小风扇测试,能驱动,电压正常,电流正常。

负载风扇

负载风扇

测试电压电流

测试电压电流

再加一个风扇测试

再加一个风扇

再加一个风扇

测试电压电流

测试电压电流

坏的电源修好了。

楼主:
维修此电源更换了两个2A250V保险,一个MOS管,一个稳压二极管。

网友A:
有拆机件还是有维修价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拆机件还是有维修价值的~

是的,有零件才好修

网友:
谢谢楼主维修技术分享!!

网友:
谢楼主维修技术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维修技术分享。

网友B:
不错的技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技术,高手。

哪里哪里,过奖了

网友C:
我测输出直接上电子负载干到最大输出值干废N多不良品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测输出直接上电子负载干到最大输出值干废N多不良品管子

很多时候用到电源最大功率的80%就可以了,长时间最大功率运行估计用不了多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多时候用到电源最大功率的80%就可以了,长时间最大功率运行估计用不了多久 ...

每天工作8小时就可以了,996不可持续。

网友D:
请教,
ll34, 稳压管和开关管,在外形上如何区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
ll34, 稳压管和开关管,在外形上如何区分,

外形看不出来差别,可以看丝印区分

网友E:
"检查到开关管G极和地之间的一个稳压二极管短路,不能稳压。该稳压二极管稳压18V。手上没有电压合适的,就找了一个15V和2.5V的稳压管正负端串接在一起稳压使用。"
这个稳压二极管不是稳压用的,是保护,不用也可以,很多就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到开关管G极和地之间的一个稳压二极管短路,不能稳压。该稳压二极管稳压18V。手上没有电压合适的,就 ...

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