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收货还图 捷配 零元打板 先来个入门级6管zvs有图

楼主(2019-09-28):
论坛里看到某位大大 说捷配零元打板还包邮, 这可真是好消息。
对于刚入门的我,迫不及待想打个板试试。
先从电路简单,成功率极高的zvs无抽头感应加热做起吧。

这个着急下单,当时没有标注,但是不影响使用。

当天就简单焊好,使用正常,电路不存在bug。    用12v30a电源,加热铁棒到发红光,轻松上300w。
6管发热真的比单管少很多。
等找到电压更高更大的电源,会更爽。

话说捷配打板的速度还真是快,基本从上传完文件到入库在24小时内完成。
第一次不懂,上传源文件,回复我不能打开,查半天第二天中午改好了上传打板文件,才上传完成的。

发此贴 一是感谢捷配之馈赠。
二是挣点m币花花

网友:
靠, 不小心点了,  扣了30M币............坑啊

楼主:
我只传了文件,其他没法设置的。

网友A:
有原理图   配件bom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原理图   配件bom吗

原理图 网上搜的。 可以参考。
boom没有,很简单 自己统计一下,或者按图上标注装配零件即可。

网友B:
板上还有  20768797 字样,  能去掉再放上来么(放网盘啊)
MOS用什么管,  具体有啥型号可配,   电感用多大的线径绕, 几圈,    磁芯用多大的..

电容用0.33UF?  那能用 电磁炉用的1UF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上还有  20768797 字样,  能去掉再放上来么(放网盘啊)
MOS用什么管,  具体有啥型号可配,   电感用多大的 ...

请百度zvs  先看看基本的理论知识。
mos 一般用irfp250   也可以其他类似的大管我还用75n75(18v内才能用这个管),感觉发热量比较大。

电感最好用100uh的,要大电流 线径至少1.2mm
电容最好用1200v的,至于几uf。 看情况  一般是6到8个0.33uf的。

至于放我的id  那相当于我的logo。

发上来为了挣点m币,看看分享有没有提成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百度zvs  先看看基本的理论知识。
mos 一般用irfp250   也可以其他类似的大管我还用75n75(18v内才能用 ...

看你图, 不清楚,  MOS可以共用散热器?????? 不用绝缘?
发现没预留风扇固定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图, 不清楚,  MOS可以共用散热器?????? 不用绝缘?
发现没预留风扇固定孔
...

mos管输出都是中间的脚和背后散热器都一根线上的,不用绝缘垫。
风扇安在散热片侧面 或者上面,板上不用开孔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mos管输出都是中间的脚和背后散热器都一根线上的,不用绝缘垫。
风扇安在散热片侧面 或者上面,板上不用 ...

我在想着怎样 安装散热器 最好的,   要是如你这样装, 两边突出,  实在难看

考虑整片散热, 在背面, 或正面,     两组MOS要绝缘 才能共用了...

网友:
一般最少量的小样打版   给做几片?
嘉立创 5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想着怎样 安装散热器 最好的,   要是如你这样装, 两边突出,  实在难看

考虑整片散热, 在背面, 或正 ...

可以用绝缘垫  装一个cpu散热器的  mos管向内弯脚  可上装  (装配比较麻烦)
mos管向外弯脚 可下装  底部用一片铝板散热。
前提是 两排mos管散热不能短路。

我这个散热突出是因为  没有合适尺寸的散热片 只能找到这个cpu散热批两瓣

有合适散热可以与板一齐 ,竖立安装,然后散热片上 按装风扇的。

网友:
我自己用雕刻机做了一个4MOS的,竟然不起振,搞不懂原因

网友:
不错的电子元件

网友C:
电源多少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多少伏的?

看mos管耐压。
irfp250 大概是12-50v
75n75  大概是12-18v。

网友B:
你这里  4个孔, 是针对什么零件 来 接输出的铜管或线圈的?   要是用来接6MM铜管的, 感觉有点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里  4个孔, 是针对什么零件 来 接输出的铜管或线圈的?   要是用来接6MM铜管的, 感觉有点不方便
...

输出端有极大的覆铜面积,
这4个孔上锡后可焊接各种插件。
如果开孔不合适,可以用烙铁去除表面漆上锡焊接更大的插件。
原来是想插4爪的螺丝座的,没有找到封装尺寸 就大概画了4个过孔。

t宝上的板子大多配的是3个很高的铜柱,然后再在上面压螺旋铜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