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雅马哈530电子琴配套的ALPS软驱

楼主(2019-09-28):
抓这东西遇到难题,无刷电机拆不开,多亏大家的帮助,拆开了,还原后上电不会转,找不到控制端,不扯了,上图。

后端,给进电机。

拆开上盖。

拆开六盖,线路板,主控芯片SD705A,带给进电机驱动,磁头解码,信号输出,主轴驱动芯片LB11813的管理。

主轴无刷电机,没卡簧没罗钉,没法打开,

磁头,上,下两个,四线头,三线圈的。

下磁头,直接固定在塑料片上,

上磁头,带弹性的,上下能活动。

组装起的磁头组件。

再看主轴电机,没罗钉,没卡簧,正面,

反面,有两颗从里向外的罗钉,线路板上的一颗空芯铆钉。

移开软驱盘的卡柱,才看见那两个罗针,卸!

终于打开了,才发现方法是错误的,往下看。

这是转子。

黄铜轴套,

轴套。

磁性轴托,

固定线路板的空芯铆钉钻开后短了,没法用,只能用丝锥套扣,配罗钉固定了。

电机没盖转子,固定好了,滴点油,盖上转子。

合上转子,
有那位大师知道电机转动控制在那儿,请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A:
标准3.5软驱 这玩意竟然还有

网友:
我也有一个呢!软盘接触的少,就用过两三张,感觉一用就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标准3.5软驱 这玩意竟然还有

我零几年主机也有一个,还有两三张软盘,用来拷贝学校画图烂主机的作业用,2010年从奔腾四升级到AMD平台后,软驱位已经没用,以后可以改风扇调速面板等。楼主的软驱无刷电机绕线工整,好像是以前手工绕制。

网友C:
好像还有专配钢琴的 cd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零几年主机也有一个,还有两三张软盘,用来拷贝学校画图烂主机的作业用,2010年从奔腾四升级到AMD平台 ...

这台是前几个月从YAMAHA530电子琴上拆下的,软盘还有十几片,还有个软驱没拆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零几年主机也有一个,还有两三张软盘,用来拷贝学校画图烂主机的作业用,2010年从奔腾四升级到AMD平台 ...

是否手工绕制就不得而知了,其实以没大的用处,只有单位的报表有时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还有专配钢琴的 cd机

雅马哈电子琴上配的,录,放音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