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成色极好的CPU(INTEL XEON 2.26GHZ)开完盖之后......

楼主(2019-09-28):
成色确实好,但确实不值钱

第一次开盖,完全杯具。核心和盖是焊在一起的啊啊啊啊啊。。。。。。

网友: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钎焊?

网友A:
你这个叫开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叫开核?

他这应该叫开瓢

网友:
开盖的方式不对啊  把周边划开  然后用热风枪把盖子吹下来  不是敲下来的

网友:
这u死的真惨

网友:
还以为拆完涂点硅脂再盖上使用。

网友:
可惜一个u,壮烈牺牲了。

网友:
再买个运动相机记录仪,拧松镜头等做一个显微镜,查看下芯片细节。

网友:
这就是所谓的大力出奇迹?

网友:
别说,我还是第一次看到CPU盖子内部长什么模样

网友:
王大力附身,你是周围胶割开了纹丝不动又螺丝刀撬的吧,电容都掉了!!!

网友:
那拆之前不查查吗?

网友:
差评,不是牙膏,出名的牙膏厂居然不用牙膏用502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叫开核?

应该叫开窍

网友:
铜块纯度应很高。金脚作插件也一流。

网友:
这个1366针的CPU当时算是性价比高的,就是X58的主板比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