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48V充电器,3842+324+431 54.6V 改 58.4V

楼主(2019-09-28):
54.6V  13串三元锂充电器,改16串铁锂58.4V。请教怎么改?

楼主:
变压器旁边Q5是431。百度学习,理解如下。高电压改低电压时,TL431第一脚R集连接的R16调整阻值。如果低电压改高电压时,除了调整R16外,还要调整光耦边的电阻 R14。这样理解对吗?电阻值调多少?

楼主:
这是背面。浅蓝色的可调电阻,调整后,空载电压可到58.4V。当带负载充电到54.5V时,会转灯。转灯后电压直接到58.4V。3秒后又转灯,电压回到54.5V。

楼主:
百度一下,理解如下。如果高电压改低电压,直接改TL431第一脚R集连接的电阻R16。如果低压改高压,除了改R16,还要改光耦边的R15。是不是这样呢?电阻大小?

网友A:
需要改431的取样电阻和过压保护的取样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改431的取样电阻和过压保护的取样电阻~

重新看了电路板,TL431第一脚和第三脚是短路的。只提供2.5V给324的5脚。

网友:
既然是提供2.5v基准就好办了,把运放的外围电路画出来,想怎么改都行

网友(2021-01-06):
只把充电器的直流输出电压54.6V改为58.4V,而不改转灯电压,恐怕不行吧,改转灯电压是最关键也是最难的。

网友:
54改58也太好改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