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esp8266做电子门锁(新手友好)

楼主(2019-09-28):
这个想法的背景是家里的大门锁不太好用,是那种老式锁,开锁要拧好几圈还特别难拧,钥匙还是铜的好像,有一次就把钥匙拧断在锁里了。也尝试换新锁。过了一段时间还是很难开,为此我就想用电动的来开锁。开始设想用指纹锁,指纹模块大概好几十块,还要配合单片机开发使用,算算成本有点高。

网友:
指纹的贵  不用指纹的就可以了  弄个遥控的  或者按键密码的模块很是便宜

网友:
难开的话你要看看是不是缺油了

网友:
既然这样,建议买现成的电子类型的锁

~~~~~~~~~~~~~`

网友A:
楼主 DIY折腾不一定比买成品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DIY折腾不一定比买成品省钱

我只是保存草稿怎么就发出来了(尴尬),我还没写完呢

网友:
自己做的首先是要防干扰,否则一个特斯拉线圈搞搞门就开了

网友:
我能说我也有这个想法么?

准备用    8266 +步进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DIY折腾不一定比买成品省钱

我在做一种双电机独立工作的锁,仅机械部分,包含齿轮夹板等已花了几百块,还没定型...买一个某强的遥控锁也才500左右,DIY真烧钱。

网友:
买铁将军改造

网友:
你想多了 自己做机械那部分绝对不省钱

网友:
现有的普及的,现实能看得到的电子锁.前端不论多么高科技.后端基本还都是电磁式或者机械点动式.在这分享一下心得,自己用鼓捣鼓捣的.简单点.密码+电磁式.速度快效率高.指纹.摄像.声纹.虹膜就不要想了.数据处理部分太过于复杂.硬件成本高.如果要用WIFI方式的话,你首先要考虑到信号稳定以及解锁上锁效率和供电部分.不只是ESP开热点,手机输密码连上就解锁这么简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