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有没有办法实现这样:开的时候亮灯,关闭的时候延迟十几秒再关灯

楼主(2019-09-28):
地下室几乎满了,看见地下室门口有点空间,装了两层架子,但门口太黑没有灯,就想装个灯,在架子上找东西的时候亮堂一点。从地下室出去的时候由于外面黑,最好门口的灯最好再亮一会儿,以便锁门。

网友:
延时关闭电路就能实现你的要求

网友:
买一个声控开关或者人体感应开关就好了,如果是低压的可以电容配合三极管放电延时

网友:
就是就是  买个门的压感开关 类似于冰箱的   关门后灯就关闭了

网友:
继电器加个电容

网友:
用法拉电容点亮一个PC817 1脚和2脚,3脚4脚就可以控制高压端的电路,做电子开关。

网友:
一只555时基芯片构成的单稳电路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感应灯还是最简单实用。

网友A:
楼上的都需要动烙铁,买个老式拉绳开关,把绳子延伸到门口即可。

网友:
受门控制的行程开关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都需要动烙铁,买个老式拉绳开关,把绳子延伸到门口即可。

你真他娘的是个人才

网友:
以前做过,好像加个电容和其它件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都需要动烙铁,买个老式拉绳开关,把绳子延伸到门口即可。

这个回复让我想起了国人用风扇解决了肥皂生产线上国外工程师想破脑袋都没彻底解决的空盒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都需要动烙铁,买个老式拉绳开关,把绳子延伸到门口即可。

还在使用中,特意找的,拉绳开关装厨房,卫生间特安全。

网友:
看看这个,我以前拉线开关时做过,能延时十多二十秒,不过那时是白炽灯,现在的LED灯不知行不行。

网友:
普通的声控灯座就能实现你要的功能

网友:
办法真不少啊

网友:
可以用纯电工的方法实现。善意提示!!如果没有电工操作经验应该请电工帮忙安装,电气安装危险多多安全是金!
材料:
1.继电器:线圈电压交流220V继电器(图片仅供参考)

2.自复位按钮:用于交流220V控制的按钮(图片仅供参考)

以下是接线图:接线对应上述图片型号的按键及继电器,如果器件不同时,请参照相关引脚定义接线。

网友:
很简单,使用断电延时继电器。

网友:
阻容降压LED灯增大滤波电容至1000微法(容量可调延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