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试用FLASH-Extractor恢复SM2246主控的雷克沙CFAST摄影机存储卡数据

楼主(2019-09-28):
预说明:本人只是业余玩玩的,个人兴趣爱好而已。本人承认技术不及专业搞数据恢复的大佬。所以PC3K这些高贵仪器的专业大佬轻怼,当我是吹水就行了。

使用工具:FLASH Extractor(屌丝级、业余级别恢复工具,PC3K大佬放过我吧)
使用辅助软件:WinHex
使用辅助参数表:IS903 FLASH配置信息表(也不一定是is903,其他也可以,只是903参数表看起来舒服)
辅助工具2:程序员计算器(用于计算一些十六进制转换)

描述:此CF卡是一位摄影网友的,使用过程中突然死机后暴毙,
电脑不认盘主控部分发热,楼主更换主控芯片后依然发热,网友希望能恢复卡上面的数据

主控 SM2246XT

拆解候此卡为4*NW602 镁光SLC组成
每颗2CE,单片容量16G 4片共组成64G
尝试更换主控芯片后依然主控发热,DC供电测试正常。
无解后,拆之,然后根据F1,F2。。。位置给颗粒编码,这个顺序不能乱,乱了后面就难搞

直接上FE读取FLASH上的底层数据

虽然官方有集成了这个FLASH的数据,但是多数FLASH集成时并不是很精确,因此打开IS903的参数表
根据FLASH ID对照了一下

参数不对,下一步肯定也是跟着错误的,此处应该有计算器(忘记截图了)

参数正确后,开始Dump每个颗粒上的数据

每片耗时大约30分钟,颗粒数据读取全部正常

由于官方没集成此模型,因此只能通过算法进行手动分析

根据2246的算法,进行自动查找Xor得出如上图所示的几种可能的算法
(算法可以更替制作出不同算法的镜像,不同的算法出来的结果不一样,经多次校验选择最好的一种)。
根据颗粒类型,SM2246 1066_48 LS1 Xor 4983_256 v3这个算法出来的结果是最好的(剧透)
后面测试过LE算法,但是数据完整性不如LS这个算法

加载此算法后,使用Check进行简单的检测,红色区域可能是坏块或一些需要高位ECC纠错才能正确读取的数据
如果ECC启用后,依然为红色则会被当做坏块处理掉

先配置剪切块,随后进行扇区校正,一般2246这个主控都是cut掉61440(0xf000)或者49152(0xc000)的

随后把所有CE使用join by dump连接起来

然后进行分析,可以查找到一些文件头,或者分区数据,证明算法大概是没问题的,如果这里不出文件头数据肯定是算法有问题的

此处使用 0055aa/h/512/509查找分区表
发现该分区为exfat形式,但是分区表到目录结构部分已有明显的损坏,后部分十六进制数据全部变成F4了,备用分区表亦未能查找到

随便找一条文件头数据,进行扇区对齐操作。画粉红色部分,使用Ctrl+PageUp或者down调整扇区大小
直到出现连续的10,20,30,40,50,60.....为止

最终确认结果为扇区大小十六进制为0x4000 即十进制16384大小

随后,打开ECC纠正功能,对做好的模型进行数据纠正(好像是废话)

使用Save Image对此模型重组后的数据进行导出

此处可见狂奔的硬盘

导出重组后的镜像,然后使用Winhex工具打开镜像

打开镜像并转换为硬盘后可见到硬盘(CF卡)为MBR模式
包含一个59.6G的分区(由于分区表损坏,此分区将不显示完整的目录结构)

双击可进入分区,查看到存在一些文件名(MOV正好符合摄影机格式),但是上层目录已丢失

因此可以使用WinHex上的按文件类型恢复功能,因为此卡上只有视频文件,实质只需要勾选Video即可

正在从镜像中恢复

恢复情况如下,共恢复出了18.4G的文件

简单校验文件打开正常(至于FE上显示的红条,实质只是SM2246主控的Boot引导代码而已,引导代码不会被恢复)

至此,整个恢复过程结束,一小部分文件可能由于突然的断电影响了数据。读取时失败了
或者花屏的视频(当然也不一定是丢失的,可能是删除了的数据被恢复了)
网友对此结果基本满意,需要的文件基本得到了恢复

送一个NW612*4 +2246XT的恢复模型

相关文章:
网友寄来的SM3267主控雷克沙U盘无法识别尝试使用FE对其进行数据恢复分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089

end

网友:
真是高人!!顶起来!!佩服这样的技术型选手!!

网友:
真厉害!不知道大概收费多少,以后有需要可以找楼主

网友:
固态恢复价格比机械贵多了

网友:
虽然我学的是计算机,但楼主这操作还是太高深了,佩服佩服

网友:
牛的一笔啊,膜拜在

网友:
非常实用,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我傻了,承认看不懂,这技术真厉害

网友A:
思路很清晰,厉害了我的飞机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思路很清晰,厉害了我的飞机哥

大佬好,我是小弟来水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好,我是小弟来水贴的

好贴霸气。。。。支持小飞机技术贴,,,,,,

网友:
我是搞IT的,问题是还是看不懂,佩服,以后需要找你,留个标记。

网友:
这门手艺赚钱啊

楼主:
纯玩着的

网友:
直接读取底层数据进行恢复,好办法,只要储存芯片没坏就能恢复数据

网友:
很有参考价值的帖子。看到CFAST卡应该是bmd的摄影机用的,就是一缩小SATA固态硬盘,淘宝上有改外置ssd的方案

网友:
有时间折腾分析自然出高手

网友:
FE也好PC3k也好,能玩转都是高手

网友:
厉害厉害,这个对SSD盘的工作理解的比较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