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失败的一次拆修tp路由器电源

楼主(2019-09-28):
朋友村变压器处零线断开了 结果村里边通电的电器都烧了,这不今天闲来无事拆一个他家烧坏的tp路由器电源

9v0.6A的电源

电源正面

侧面 有电容液漏出手机像素低看不出来

上下垫纸箱板锤子砸

砸开的侧面

正面电路板两个同样的电容其中的一个 400V4.7uf电容鼓包漏液了

热缩管包着的保险烧了一个洞

背面看不出有烧坏的痕迹,主芯片是LNK625DG

经测试整流二极管坏了一个,一个电容、一个保险,别的没测试出坏的东西。

在测量这个FB2保险时居然是好的,这我就放心了,感觉坏的不太严重应该能修好

保险换成灯泡,焊上插头,400v的电容有一个好的,坏的拆下来先不管了,
通电灯泡常亮,芯片是坏的短路了,完了!!!!!
自己画的电路图,后来画电路图时发现,芯片供电反馈那一路的变压器线圈居然没有接地(红色线)。
(后来又把保险的一个引脚当做接地焊在板子上。)
其实第一次通电也有输出输出电压太高了也不稳定,都是自己太武断了,以前灯泡作保险用的时候,电路没问题通电
时灯泡亮一下就灭了,灯泡常亮说明电路有短路,但是这个电路修好后通电时灯泡也是亮着但是不是那么亮还有点频闪的感觉,
还是自己经验太少,维修的电路太少了。

网友A:
我是没使用过灯炮,都是直接上电,炸过不少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没使用过灯炮,都是直接上电,炸过不少次

就是怕爆芯片或者别的东西才用的灯泡,这玩意爆炸跟放鞭炮心里感觉不一样啊

网友(2021-10-16):
对于不明因素故障的电源,串灯泡要小到5W。

网友:
把 爆了电容 拆了之后,正向 测一下 另一个高压电容 的在线电阻值,就可以大概知道 高压电路 余下部分的损坏情况

网友:
FB是磁珠不是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