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修尼康d80显示ERR故障

楼主(2019-09-28):
(图片)

网友:
通病,前两年200大元修了一回。

网友:
楼主,我是D90也是出现反光板不回位现象,拿掉镜头用M档可以回位,装上镜头就不行了。我这个问题也是这块的毛病吗?

网友:
拆成这样还能装回去不错
那边有两个线头断了,也得焊回去吧?是拆的时候断的还是

网友:
原来带档位的旋钮按键,也是电刷触点。我以前买的旧相机,有一两个是旋钮故障报错,然后自动关机保护。

网友:
刚今天也在快手上看到这个相机哪个地脱落。用胶水粘的

网友:
就是断了两根线吗?

网友:
拆成这样还能装回去真不容易!

网友A:
为什么单反的设计还是那么原始复杂?为了体现落后的复杂美?

网友:
拆了多次了吧这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单反的设计还是那么原始复杂?为了体现落后的复杂美?

d80很多年了,再说现在的单反也这么复杂甚至更复杂,不知你说的落后是从哪里体现的?这么多年手机和卡片机哪个也干不过单反哪个也不能替代哪个,啥是啥东西,单反的性能和功能再有5年10年手机和其他设备也替代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d80很多年了,再说现在的单反也这么复杂甚至更复杂,不知你说的落后是从哪里体现的?这么多年手机和卡片 ...

我的单反放了几年没用了···感觉太笨重了,为什么不能体积重量再减减呢?可能微单算是新一代吧,单反确实有很多值得改进的地方,或许很多人觉得大重才是原汁原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单反的设计还是那么原始复杂?为了体现落后的复杂美?

因为单反是机械、光学和电子的精密组合。电子集成电路的发展很快,可以把更多电路集成到一个芯片里,但是它对机械和光学机构的简化基本是没什么作用的,因为物理原理决定了那些光学和机械部分的尺寸和部件数量以及材料,所以它还是需要那么复杂。

网友:
灰尘的问题楼主怎么解决?

网友(2023-07-11):
请问底壳直接拆能拆掉吗?

网友:
楼主厉害! 这个一般人可下不了手。。。。。。

网友(2025-04-08):
请问D90小主体怎么拆下来啊,快门电机齿轮坏了,要更换,不知道怎么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