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麻烦帮我看看电池是多少毫安的?N18650CL-29

楼主(2019-09-28):
麻烦帮我看看电池容量多大的,冲电钻想换电池

网友:
1300?  我猜的

网友:
便宜电钻的电池一般在1100-1300之间

网友:
看那个有啥意思?有大的就换大的,越大越好

网友(2019-12-10):
比克的电池   2900mmAh的吧
共享电单车上有见用。

网友A:
应该是2900mah 8a放电 能量13wh。

网友:
动力电池选三星没错,有钱上三洋索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2900mah 8a放电 能量13wh。

3400mah的电池能量也到不了13W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