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缔美珂HTM003LR创意移动小夜灯,用的18650电池

楼主(2019-09-28):
用着不错,背后有强磁点,可以吸附在冰箱之类的上面

网友:
謝謝分享 新产品多了。

网友A:
切掉螺丝孔后,好像可以多并联一节旧电池,提高续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掉螺丝孔后,好像可以多并联一节旧电池,提高续航。

是的,主要就是觉得用的18650电池还不错

网友:
不错   哪里买的啊?

网友:
充一次电用多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主要就是觉得用的18650电池还不错

我也觉得是,一般拆机进口的18650通常有断电泄压阀,装2万毫安时特大号充电宝里,万一有一节出问题会断电保护,能继续用。液态锂离子软包电池,我没看到有断电阀的设计,有些好点的只有一条钢印的泄压阀结构。聚合物锂电池目前没实用化,因为充放电内阻过大,循环寿命不稳定等,网上说的聚合物充电宝都是忽悠,实际是软包液态锂离子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觉得是,一般拆机进口的18650通常有断电泄压阀,装2万毫安时特大号充电宝里,万一有一节出问题会断电 ...

是的,比较倾向于用18650电池的小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