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流20A的理想二极管,太阳能充电防倒灌神器!

楼主(2019-09-28):
近来一至在做各种太阳能控制板,在太阳能应用场合中,要用到一颗二极管来防止电池的能量往太阳能板泄露,这颗二极管俗称防倒灌二极管或者叫防反灌二极管。在实际使用中,发现防倒灌二极管在大电流时发热严重,在防倒灌这个环节损失的能源较多,对于像太阳能这种昂贵的能源,白白损失掉了甚是可惜,于是决定做一款理想二极管来解决这个问题。

分析了各种防倒灌方案后,发现还是用专业芯片来做比较稳定,适合批量生产,做出来的板子一致性好,于是决定主控制芯片使用专业芯片。

在理想二极管中,MOS管的内阻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内阻高的话,发热严重,能量损失大,基本上失去了理想二极管的效果,为了降低MOS管的内阻,要尽量选用低内阻的MOS管,通过大量比较,选定了一颗毫欧级的MOS管,为了进一步降低内阻,采用了双MOS管的最终方案。

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PCB的设计,在我很多的帖子里面都提到PCB的设计,没有合理的PCB设计,再好的材料都是白搭,针对理想二极管的PCB设计,降低内阻是第一位的,在所有的设计环节中,都要以降低内阻为设计目标,在PCB的设计环节中也不例外。由于线路简单,此PCB把底层全部做为地,以尽量的降低内阻,提高电流的通过能力。

最后需要考虑就是使用的方便性了,此线路板可以焊线,可以焊接插片,还可以焊排针,使用非常灵活。由于线路板较简单,就不发太多图片了,现在放上我店铺里的3张图片供大家赏析!!!

网友:
  原来是广告帖、、、、鸟。

网友:
广告贴还没贴链接,差评

网友:
可以自行更换MOS,扩展到50-200A吗

网友:
其实还有两点可以降内阻,1,制板时加厚铜。2,整板沉金工艺。 当然这两点会有成本的增加。

网友:
广告贴滚去交易区。

网友:
没有原理图

网友:
DC 最高多少伏?

网友:
楼主是在普及常识,关键还说的那么高深

网友:
没有链接?
来个链接和参数,买几个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