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好点的LED贴片灯珠

楼主(2019-09-28):
家里的LED灯经常坏,自己在网上买的0、5w的贴片灯珠,换上后感觉不耐用,朋友们推荐一种好点的,耐用的贴片灯珠。

网友A:
个人觉得灯珠要一致性好,混用的话不知会不会影响寿命。要是经常坏的话看看驱动电流电压等有没问题

网友B:
建议买飞利浦或者日亚 三星 lg 等大牌  陶瓷基板的灯珠。
普通的塑料灯珠 一致性不好,温度高就很容易坏。
大牌灯珠  一致性好,且耐温高,不易损坏。

网友C:
推荐大品牌进口灯珠,三星 LG CREE什么的,不是瞧不起国产和台产的·质量确实比不上人家。还有一点就是电流不要达到它的额定电流,如果再降低三分之一,寿命会是非常长久的。我家卧室客厅都是三星3528(纠正下是5730)贴片的(淘宝直接买的杂牌灯具成品,卖家说是三星的LED,我没改动过),天天用,六年了还没有一个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荐大品牌进口灯珠,三星 LG CREE什么的,不是瞧不起国产和台产的·质量确实比不上人家。还有一点就是电流 ...

家里的都是5730贴片的灯,买灯珠也只能买5730的才好换,坏一颗就换一颗,买的与原来的肯定不一致性的,只是买好点的可能要耐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买飞利浦或者日亚 三星 lg 等大牌  陶瓷基板的灯珠。
普通的塑料灯珠 一致性不好,温度高就很容易坏。
...

家里都是5730的,所以也只能5730的才换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灯珠要一致性好,混用的话不知会不会影响寿命。要是经常坏的话看看驱动电流电压等有没问题 ...

量过电压、电流都在标准范围内,经常坏可能与原灯珠质量有关,现在买来也只是坏一颗换一颗,所以就不能达到一致性。

网友D:
不找出问题,调配好整体,再好的灯珠也是白搭。
不管不顾的话,建议买3v1w以上灯珠代替,貌似5730没有1w的,看看3030或者2835能焊上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家里的都是5730贴片的灯,买灯珠也只能买5730的才好换,坏一颗就换一颗,买的与原来的肯定不一致性的,只 ...

说错了··我的就是5730贴片的,不是3528的小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找出问题,调配好整体,再好的灯珠也是白搭。
不管不顾的话,建议买3v1w以上灯珠代替,貌似5730没有1w的 ...

应该是灯珠质量问题,不同型号换起来麻烦吧,我有一w的,就是大些,引脚长些,要改才能装上。就是想买同型号质量好的,换起来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错了··我的就是5730贴片的,不是3528的小颗粒。

现在这家还在卖吗,发个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这家还在卖吗,发个链接,

我后来再去想帮别人买一些,咨询了卖家,已经没有使用进口LED来做灯了,说是成本太高了利润很低,所以都用国产台产的贴片了。

网友E:
我在这家买的,带齐纳二极管。比论坛一商家的便宜,整盘买还能便宜些。个人感觉还是买色温4000-5000K的比较好。买了几千颗,把家里所有的LED灯都换这个了。论坛一商家的欧司朗灯珠也不错,买了500颗,嫌6500K色温太高,只用了一小部分。(5730和5630没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在这家买的,带齐纳二极管。比论坛一商家的便宜,整盘买还能便宜些。个人感觉还是买色温4000-5000K的比较 ...

在闲鱼上吗?

网友F:
用棒子的5630,国产的廉价货都很菜!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棒子的5630,国产的廉价货都很菜!

哪个棒子?本论坛还是某宝?

网友G:
你有没发觉换过的灯珠都没坏。原因是驱动匹配不良或散热没做好,其实所有的灯珠都已不良,你换了几颗不亮的坏灯珠,过些天其他灯珠又不亮了。换坏灯珠时其他灯珠已有明显光衰就不用换了,除非全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有没发觉换过的灯珠都没坏。原因是驱动匹配不良或散热没做好,其实所有的灯珠都已不良,你换了几颗不亮的 ...

有什么好办法,全换吗,还是废弃不用修呢。

网友H:
经常坏新灯珠应该是新灯珠散热不好,或者参数与原来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经常坏新灯珠应该是新灯珠散热不好,或者参数与原来不同

不是坏换上去的新灯珠,是坏原灯上的旧灯珠。